金士顿固态硬盘120G 一卡一卡的

楼主(2017-11-19):
金士顿固态硬盘120G 用MHDD扫描无坏道 可是分区格式化半天没反应 装系统 进入GHOST 一卡一卡的 没招了 期望高手出现 谢谢!

网友:
不会吧,难道固件出问题了,不会是假的金士顿吧

网友A:
量产一下。。。。。现在假的金士顿太多了

网友:
进GHOST克隆  一下子很快一下子就停了 不运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产一下。。。。。现在假的金士顿太多了

这个要怎么量产?是不是要有转接卡?

网友:
在DISKGEN工具下把分区删除,然后用硬件测试工具进行写入测试 看看速度正常不 很多硬盘读取正常写入非常低就可以判定为固态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产一下。。。。。现在假的金士顿太多了

ruhe 同求,如何量产啊?????????????

网友:
大号U盘不是盖的。直接卖掉换其他牌子吧

网友:
运行速度时快时慢的 很不正常的

网友(2018-02-06):
先安全擦除,不行再量产。还是不行就可以换了。

网友(2018-04-01):
拆开壳子看看主控芯片是什么,如果是正品金士顿可以试试金士顿自己的软件测试优化,是假的就看看主控芯片是什么,找到对应的工具重新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