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一台IPHONE6P 开机大电流定住

楼主(2017-11-19):
说是返修的 之前修过触摸  不过我不记得了  差不多一个月以上了。。。。
加电漏电100毫安左右
触发后直接1A 定住 不回0
大概哪里问题呢?  谢谢

网友:
开机后大电流一般是某条线路短路,可以摸下主板哪里发烫。或者量电源附近有没有电容短路。

网友:
漏电检查之前修过哪里?先排除了,还漏电检查供电组织

网友:
先考虑加电漏电的问题,看下哪里发烫,

网友A:
虽然没有修过手机   但是你首先应该测量一下各路供电没有短路的情况,再通电测量各组电压.都修过触摸了,对电路应该还是有一定了解的.1A左右   你应该知道怎么办的,而不是问别人大概问题出在哪儿.对于加电漏电100毫安左右,我都怀疑是不是有电压已经提前出来了,不然的话就应该是检查待机供电电路.等检查待机电压正常,又实在找不着头绪再来问也不迟

网友:
这个一般是后继有短路的情况。慢慢王后查吧

网友:
开机大电流,可以肯定主板短路了,用手摸摸哪里烫,缩小检查范围,再用万能表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有修过手机   但是你首先应该测量一下各路供电没有短路的情况,再通电测量各组电压.都修过触摸了,对电 ...

测了电池正极二极体0 ,VCC MAIN 二极体正常  松香熏了主板背面下半部分 电池正极经过的原件 没有融化  手摸了电源IC发烫。 拆了电源ic 掉了些空点 和一个有用点。。飞好线。
再开机0-80毫安来回跳变。。。直接测了总线 正常。。 复位不正常 1.8v  0v 来回跳变

经过的是U2  和显示触摸ic   先易后难吧。。 显示触摸在CPU边上 暂时不动先  拆U2 不上U2 加电触发 有电流跳变
换了个新的U2

正常开机进系统了。。 没有触摸  接着修吧

触摸还没修好。。测触摸座二极体。。。。。。 休息一下。。

网友:
可以全板熏松香  开机看那里融化

网友:
还没完啊,啥时看第二集。。。。。。。。

网友:
拆黑触摸 M1脚掉点 补好线 绿油固化 重新植锡黑IC 开机触摸正常  黑白之间耦合电容有两个掉了 补回去 开机正常。。 没什么人看就不发图了  都是通病了IPHONE6P  不触摸

网友:
LZ 直接自问自答了 6666

网友B:
都是高手  看不懂  掉点如何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高手  看不懂  掉点如何补?

刮开线头 然后飞线。再用绿油固化

网友:
用松香熏一下,看那里有变化,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C:
呵呵经典维修。谢谢楼主的分享。这个手工最重要了,理论只是辅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经典维修。谢谢楼主的分享。这个手工最重要了,理论只是辅助。

你那里生意怎么样?  只修手机么

网友:
楼主这个是解决了还是没解决

网友:
短路修好了,那触摸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这个手工最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