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kpad T430u 触发掉电求助

楼主(2017-11-19):
T430U 独立显卡  板号:DA0LV3MB8F0 REV: F . 故障描述:裸板测试电流上到 0.15A -0.20A  左右,然后瞬间掉电 最多1秒,过大约 8秒自动上电 重复掉电。  采取措施:刷过BIOS (3个)  故障依旧,测试各个主要电压  都有,只是 能测到,马上就没了。 测试CPU 供电芯片,EN  开机瞬间 有信号  VDD 5V 有  ,内存供电 也有,1.5V  3V 5V  都有。  没有头绪了,望遇到过的迅友指教。

网友:
这样问题都不是很修了,建议去换一个思路去考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