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 USB不能用,不过内存

楼主(2017-11-19):
华硕H61M-E 不过内存、
同行送过来的一个华硕主板,开始说USB不能用。插上电电源。检测 USBPS2都不能用,拆掉USB旁边的小6脚芯片,USBPS2都能用了,开关几次,突然一直报警,没显示。擦内存,刮内存槽。还是一直报警,还好能找到点位图,只好对着点位图查条件,测到内存系统总线(smbdata  smbclk)电压一个2.3V  一个是1.5V,不对,应该是3.3V才对,+3V  +3VSB经过一个2.7K的排阻,一边有3.3V另一边只有2.3V  1.5V。换一个2.7排阻还是一样不行。拆掉两个场管。排阻两边都有3.3V。这两个场管到南桥和一个U178脚的芯片。不是南桥就是小芯片有微短路。先从简单做起拆掉小芯片,开机不报警,接上显示器,能显示

附上点位图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YyMjU2NnwzNGJkOWZlMjU3MTFjM2RiMzliZDI2YzEzYTgwOGEzZnwxNzUwNTgyMjcy&request=yes&_f=.rar

网友:
楼主很用功力啊,这样的点位图都可以修不啊,不顾故障变换好奇怪啊

网友:
我还以为是USB引起掉电的问题。。。原来不是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很多,都是检测usb过流,不过内存的不多

网友:
楼主,你太厉害了,多谢分享,我来学习学习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很多,
但是我修不好。
楼主,你太牛了!
感谢分享!

网友:
这种8脚芯片拉低了SMBUS电压在华硕 技嘉板子都有

网友:
原来是这么回事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