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密码芯片解密

楼主(2017-11-19):
今天一台客户IBM送过来解密,机型是R51E,之前是直接找个料板换密码芯片,由于这款机比较老,没有这个料板,就在论坛下了此密码芯片的程序刷,但是报错,如图:
由于报错就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读取密码如图:

在这里,大家说的密码应该就是在这个位置,但是都试过了不对,不知道是啥情况。如果知道麻烦说一下,或者有没有其它方法,谢谢!!!

网友:
刷的时候报错是这样:

网友:
这个是机子是很老了不过解密还是可以的吧

网友:
以前好像解过一次,好像是把密码芯片拆下来刷一个错的固件,然后开机时会提示错误,自动进入BIOS设置(user模式)然后就可以设置启动。没权限密码还是改不了,但是可以进入引导了

网友:
西尔特这样的报错说明是在演示模式,你的编程器要么USB线没连接好,要么电源忘了开启了

网友:
要解密的真的好少碰到。
听说PC3000可以解密,
没有试过

网友:
你的编程器没插好吧    我和你的是一样的   我都可以刷

网友:
用的一样的 编程器没连接好  就会这样

网友:
这个我也不太懂,每次发到淘宝解

网友:
winhex 打开把330-380全部填充00,刷回去就好啦

网友:
看下 这个  ,对你有用不

网友:
如果有 独立的 8脚密码芯片,可以 短接5 6脚,进入bios后,重新设置改回,网上有方法,操作过几次。不需要这种字典解密的,有时失灵。

网友:
这段 机器不知道 怎么搞  淘宝上有人可以改密码

网友:
多下几个bios试试看

网友:
这板子那么老了,直接换密码芯片啊

网友:
读取出来  WINX编译一下  填充00000000000000000就好了那么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