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5vd 4.1 不出cpu电压,后花屏 求解

楼主(2017-11-19):
今天遇到一机器,原来故障是不出cpu电压,原因是cpu供电芯片的vdd短路造成的,更换芯片之后,发现客户cpu有人烧了,换了cpu后,亮机了,但是进系统花屏,cpu供电芯片换了2个还是一样,求大神给点提示

网友A:
怎么看着像显卡驱动的问题呢,进到BIOS里或外接显示器花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着像显卡驱动的问题呢,进到BIOS里或外接显示器花屏吗?

进bios正常,应该不是显卡驱动吧,我用纯净版win7装的时候都是一样的

网友B:
你这个是什么鬼,感觉像是驱动问题啊,这个是8位像素图,哈哈

网友C:
集显没问题,驱动也问题,估计你检查一下主板,或者你设置一下频率吧

网友D:
再换一个CPU试试呗,可能是这个CPU集显坏的吧

网友:
这种情况,已经碰到过,
好像都是显卡驱动问题引起的吧。
硬件不懂……
还在学习中……
感谢分享。

网友E:
这个是安装不上显卡驱动。看看CPU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集显没问题,驱动也问题,估计你检查一下主板,或者你设置一下频率吧

没法设置频率,直接没得那一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换一个CPU试试呗,可能是这个CPU集显坏的吧

我换了几个了,原来是b815 我换了b820 和i7的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安装不上显卡驱动。看看CPU集显。

应该是集显驱动没打上,我用iOS安装,在安装界面也是这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什么鬼,感觉像是驱动问题啊,这个是8位像素图,哈哈

驱动打了好多都是一样的,纯净版的安装界面也是这样子

网友:
看上去应该是显卡问题 先改集显试试

网友:
驱动打了好多都是一样的,纯净版的安装界面也是这样子

网友F:
这个花屏就一句话  刷bios   看内存帖子上面的型号刷  我以前修过  就是bios问题

网友:
换个屏试试吧,一切都有可能的。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我之前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了,不过我的会提示分辨率很低

网友:
外显正常吗?看这像屏坏了。。。

网友:
这种可能是显卡问题,加焊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花屏就一句话  刷bios   看内存帖子上面的型号刷  我以前修过  就是bios问题

bios我也刷了好多个了还是这个样

网友G:
刷个BIOS 试一下,实在不行就给他加一张垃圾显卡就行了,那么搞心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刷个BIOS 试一下,实在不行就给他加一张垃圾显卡就行了,那么搞心累                                      ...

这是笔记本哦,不能加的,显卡是对的吧

网友:
建议换个cpu试试                                                                        。

网友:
查查CPU供电反馈电路,滤波电路,供电仔细查应该能找到问题。这种情况一般是个小问题,但是找起来有点费劲。

网友:
表面上看像是显卡驱动,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可以刷个BIOS玩下

网友:
外接试试看正常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