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来学习20天了,交作业求加分。

楼主(2017-11-20):
我是20171030期智能手机4号来实地了20天了,天天练基本工焊烂板子,一点劲都没。买个坏手机练练手,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于是上咸鱼选了2台和我们练手一样的iphone6。 迅维快修
一台买成220元 一台买成350元。 220元这台先收到,收到后立马拆开,初步测试屏完好,板子用手术刀 刮开螺丝孔,显微镜下用手术刀调了下板子都腐朽了。打开点位图对到用表测量PP1V2_SDRM 0欧 PP0V95-FIXED_SOC 5欧 PP_CPU 0欧 PP_GPU 2欧,看来后面的不用量了,拆下直接测量CPU也是一样的,板子宣布报废。
第二台收到 看到是XX手机维修店寄过来的心都凉了。拆开 观查,板子上的进水已处理过了看不出来,屏上的屏接口 有两只脚 腐蚀掉了,用ID板测试屏也没反应。 从破屏上拆了个座子,并把排线刮开 看了线的走向。结果屏的型号不一样,只有小心的刮排线在显微镜下猜出了线的走向。焊好座子,飞了2条线上绿油。上ID板测试,想骂人白费了半小时时间。屏有亮线,且有个角被上家烤黑了。接下来看看主板。上可调电源发现,电流有跳动,且刚开始一段电流跳动好像比ID板要慢一些,后面应该是差不多,到了1A 以上回落下来了。联电脑有反应应该是启动了。这段时间一直练焊接,理论工作流程这些讲得少。不知怎么下手。既然不显示就从显示座开始把。想先打下显示座的阻值或电压。表笔太粗不好打。选几个关键的打算了。苹果的还没学,安桌的到是学了,参考一下安桌的吧。首先要有一个1.8V 屏供电,对照点位找到测量了有1.8V。第二CPU要复位显示屏。对照点位图找到这个信号AP_TO_LCM_RESET_CONN_L 测量阻值无穷大。看来问题就要这里了。查点位这个得之这个信号经FL2036 到了CPU的E4脚。要么CPU坏了或掉点了,要么就是FL2036虚焊了。FL2036在黑胶下面,用手按住测量阻值正常了,接下就开干,刮开黑胶,这东西太精密了又被我搞点6个01005的小东西。一个一个的焊上。接屏测量显示还是不正常,看来还有哪里不对。修过液晶屏的都知道液晶有个VGH 20多30V的电压是用来使液晶偏转显示图像的,另外还有个负电压是用来恢复液晶偏转的,没这个电压就会白屏。前两天学了安桌老师提到了个+ - 5.7V 左右的电压不知道这个电压是不是用来起和显示器一样的作用。先测量再说,测量结果就是没有这个电压。最后发现这个电压来至于U1501 LCD_PWR_EN已出来了其它条件又不好测量,拆下来换了再说。结果换了上屏苹果的LGOG终于显示了,进系统有密码。无线网速慢,找朱老师帮刷机又发现返回键用不起,有点位图这个好办,经测量是指纹键上的返回键到座子不通,飞线搞定。装机后用两天又发现触摸时灵时不灵,拆了黑摸准备搞M1脚,结果我这机型是直接通过过孔直接到的另一面,在M1脚焊线 ,另一面到FL2034上焊线 直接焊到表笔上。轻轻按动主板 没发现接触不良。就又把黑触摸装上。最后发现是显示座和触摸座之间的R2433虚焊。看来都是上家焊显示座搞出来的问题。装机后又发现前摄像头不行。最后发现还是是显示座旁的小元件有问题。这次显示座旁的10多个小元件全搞下来重焊了,结果小看了重焊工程的浩大搞了1个多小时才搞了一半上去,眼睛痛得很,哪天空了再搞。总结一下维手机机千万不要扩大故障范围,不然太难搞。

网友:
才20天应该还在基础班。苦练基本功很有必要。
练好了重焊小元件就不需要1小时了。

一期把基本功搞好,进二期正式修机

网友A:
是不是焊接无聊啊。手又痒痒的,急不可耐是吧。CPU过没有?要是不过你等着

网友:
手机焊工要求很高的,看到那个带电容的规格,我都无法想象,努力吧,学好焊工很重要,咸鱼就尽量别淘了,坑太深

网友:
20天就能修机了,不赖嘛,加油吧

网友:
实地的技术 不用质疑 实地有平苹果的平板维修吗

网友:
哥们,我这也有个苹果6s摔过的能开机没有id账号也没有锁屏密码,两分钟就掉电重启无限重启你要吗?不带屏没指纹home键

网友:
楼主 好闲啊   为什么不直接去 华强北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焊接无聊啊。手又痒痒的,急不可耐是吧。CPU过没有?要是不过你等着

干了4张Id板的cpu有一张成功亮机了,成本太高了,还是回转来练坏板算了。

网友:
打手工打扎实了。 二期修手机的时候就会信心满满。

网友:
事实证明手机维修手工比理论更重要,首先要会焊所有类型的元件,其次是要追求成功率,再次是速度,不可能花半天搞一台机器,还有更换风枪或者环境温度都有影响,还有焊cpu对面的芯片更要快准。老师把要点交给我们了,我们还要花更比时间来总结吸收,并转换会适合自己的一套方法。只有多练,且每练一次还要多想多总结。有些东西是只可意会不可言淡,比如说A8CPU刮锡时老师说要轻点,具体多轻就要自己实验。

网友:
你这是故意眼馋我们这些同班小白的!:kuqi:

网友:
你厉害 我还在练有胶芯片呢~~~~~~~~~~~~~~~~~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这种帖子很容易看懂,受益匪浅

网友:
一样爱逛某鱼的人。。。。。。。。。。。。。。

网友:
显微镜眼睛痛,深有同感,如果能把眼睛保护好了,时间就不怕长了。

网友:
才20天应该还在基础班。苦练基本功很有必要。

网友:
前两天在显微镜下干了1个多小时才干了几个小元件,昨天干得发火用烙铁把显示座下的40来个小元件全弄来丢了,今天在学校灯光充足没用显微镜我都沒想到1个多小时把40多个全干上去了且所有功能正常。我想主要是显微镜下不好操作,还看得太清追求完美画蛇添足了。现在难点又到了5代的带胶芯片上面,我觉得宁愿做A8都不愿干这个。这PcB动不动就发毛,且绝缘漆和铜线的颜色差不多,用肉眼一看就想把板子丢垃圾桶

网友:
张老师发怒了,哈哈,过了CPUZ再搞吧

网友:
张老师发怒了,哈哈,过了CPUZ再搞吧
luojundzyx
考得过就考,考不过就二期考,压力太大了决对过不了,这东西和心情也有关系的。练习中总要添加点色彩嘛,如果一样的做半天时间都没进展,就停下来做点其它的,同时多思考,总结一下,回过头来接到干。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张老师发怒了,哈哈,过了CPUZ再搞吧
考得过就考,考不过就二期考,压力太大了决对过不了,这东西和心情也有关系的。练习中总要添加点色彩嘛,如果一样的做半天时间都没进展,就停下来做点其它的,同时多思考,总结一下,回过头来接到干。

网友:
快更新课程了吧,实地还是能学到点东西的。

网友:
老铁 很不错 学习了 有机会交流交流 多多支持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