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维修iPone6进水主板

楼主(2017-11-20):
来实地学习手机维修快两个月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让我们这些小小白技术成长很快。在此感谢老师们。A8CPU焊接考核通过后,徐老师给我们发故障板维修。接到主板发现多处进水氧化, 上图

洗刷刷后,给各个供电电感打值没发现短路。 接电漏电190MA。接电漏电一般是采用主供电的元件损坏老化造成的,按照徐老师上课时教的漏电维修思路,先拆严重进水氧化的元件 。发现基带电源和WIFi芯片及周边电容氧化比较严重点 其他轻微氧化,6代主板WiFi的主供电滤波电容易坏,先扣掉滤波电容。接电还是漏电190MA,拆掉WiFi芯片后 接电漏电减至50MA,再拆掉基带电源接电漏电8MA。 补上WiFi芯片与基带电源,触发开机,电流0--30--80--120循坏跳变。按照老师上课时教的常见电流判断法。这个电流很可能是CPU初始化I2C总线问题或检测上层问题。先排除I2C总线问题

测量I2C总线对地值400多正常,开机测量也有1.8V电压。接下来测量暂存供电 1.8V/1.2V/0.95V都正常。接着测量暂存的4个参考电压 由PP1V2经过电阻串联分压得来的0.6V,当测量到R0405/R0406电阻时发现这两个电阻在主板边缘 被铁架子盖住,仔细一看发现里面都服饰氧化了。心中暗喜,以为找到故障点了。

更换腐蚀氧化的电子电容,触发开机还是涛声依旧,接下来只能更换上层了 。《本来还想给新手分享一下做cpu过程的,只因后面还有故事,不想太啰嗦  所以省略了》

更换上层后,接电000MA 。之前漏电8MA更换上层后不漏电了。心中暗喜以为修好了,触发开机电流正常跑到300左右 白苹果重启。使用iTunes刷机很快报错9  报错9一般是指纹码片或硬盘问题。

更换指纹码片后刷机,滚动条跑三分之二左右报错-1

滚动条跑三分之二左右报错-1 可能是基带电源问题,想到之前有更换过基带电源,更加确认是基带电源问题。再更换一个基带电源后刷机成功。此机已修复。
发帖不易,希望能加点分。。谢谢

网友A:
小伙子可以啊。加油吧。你告诉我哪个名字

网友B: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很好,很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伙子可以啊。加油吧。你告诉我哪个名字

感谢张老师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很好,很强大

你是实地1期的同学吧。。。。。。。。加个论坛好友

网友:
厉害厉害,我还没有那么深的理论知识

网友C:
我觉得你可以出师了,分析得很透彻,:aiqian: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可以出师了,分析得很透彻,:aiqian:

我来实地之前也不懂修手机的。。是实地教得好。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让我们多一点积累。。

网友:
这技术确实可以,66的,大神级别了

网友D:
楼主应该是先会修电脑的吧,不然没有个基础2个月学不到那么快吧

网友:
我是电脑班,看你修手机对自己也有点帮助。。。。。。。,希望以后能多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是先会修电脑的吧,不然没有个基础2个月学不到那么快吧

以前是修笔记本电脑的:daxiao:。。。现在转换了

网友E:
看了楼主文章,对我帮助很大。学习了,
以后多指教。

网友F:
半夜发帖,好刻苦。求邓总以后多多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了楼主文章,对我帮助很大。学习了,
以后多指教。

很高兴能帮助你。技术就要多交流才有进步。有机会多多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半夜发帖,好刻苦。求邓总以后多多指点。

发帖也需要精力的  :daxiao:  没问题。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
厉害厉害!很佩服你。。。。。。。。

网友:
不错 不错 !学习经验 不错 不错 !学习经验:D:D:D

网友G:
楼主学了多久了?技术不一般了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学了多久了?技术不一般了呀、

我在迅维实地学习快两个月了 。。。。

网友:
樓主真的超強,去實地學習讓老師們直接指導真的比較有效率

网友:
厉害厉害   我也想成为您这样的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在迅维实地学习快两个月了 。。。。

厉害了。短短2个月。    看来实地是个神秘的组织。

网友:
加油,实地就是芯片级维修孵化基地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让我们多一点积累

网友:
进可那么多水CPU坏得几率真大

网友:
暂存供电是什么意思

网友:
实地学习了多久了?????????

网友:
太厉害了 牛逼  222222222666666666666666

网友:
动手能力强,分析的很不错,重点是修好了。

网友(2018-01-02):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啊。学习收藏了!

网友:
进水的主板一般都很难修的,而且返修率比较高

网友:
下载分问什么要7分才能下载,真坑,唉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