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5不开机

楼主(2017-11-20):
一台苹果5,客户使用中不开机,拆开观看主板之前没有动过,加电测试电源表指针0-200MA来回摆动,这种情况在5代手机中比较常见,直接更换U2即可。 5代的U2在CPU边上而且四周都有胶,用风枪加热拿下来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的,可以选合适的方式取下它,可用马蹄烙铁烫下来,也可以用螺丝刀直接辗碎U2的玻璃,然后用烙铁加低温锡膏处理焊盘,换上全新的U2故障解除(5代U2与其它机型不通用)我通常使用碾碎的方式,感觉这种方法好用。另外提醒一下拆5代主板上面的两根天线要主注意尽量不要用列子挑,注意天线旁边的码片损坏没有基带报废。

网友:
好经验,我来学习学习~~~~~~~~~~~~

网友:
好经验,我来学习学习

网友:
给愿意分享的加分。修手机要细心

网友:
好经验,我来学习学习~~~~~~~~~~~~.............

网友:
有螺丝刀直接辗碎U2的玻璃视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