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70T-US3时钟芯片引发的血案后续

楼主(2017-11-20):
这个是原帖的位置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21760-1-1.html

时钟芯片换了一个后可以点亮主板了

但是发现P口键盘不能使用,打P口对地值发现有根数据线线阻值无穷大

找到断线后接线打上热熔胶

发现一直停留在下图的位置

不管是保存bios退出还是刷BIOS都不行,发现一件事就是用镊子短接BIOS18脚,直接无复位了不跑马了
断电再开直接不跑马了,只能把重新刷上bios后可以跑马但是还是停留在上面的图片位置,现在就是不明白
这个跟CPU电压偏高是否有关系

网友A:
1脚片选,8脚供电。。能直接短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脚片选,8脚供电。。能直接短接????

双bios不是短接1脚与8脚恢复bios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双bios不是短接1脚与8脚恢复bios吗

没注意看是技嘉

网友:
看看是不是0660017的南桥啊,AMD据说是台积电代工的桥,很多故障。

网友:
你这个主板明显腐蚀比较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注意看是技嘉

失误了吧

网友:
板子清理干净,看看有没有线路腐蚀短断的。

网友:
插硬盘看看,不行只能南桥了

网友:
开机提示post error occurs解决方法:
1.板上的钮扣电池电压不足,建议换电池
2.开机键盘三指示灯亮是按F1,找到Standard CMOS Features Setup选项,此项中找到 Load Fail-Safe Defaults ,选中后回车,再按Y,回车。 选择Save&exit step(保存设置),直接按F10也可以,按Y回车自动重启。
3.有的不用重新设置,换电池后直接开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