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75A-IE35 12V电压古高

楼主(2017-11-20):
V星B75 12V电压古高   把主板按着电压又正常了 一放电压就高了 求教维修思路

网友:
我要想知道是怎么回事,最近也是郁闷的~~~~~~~~~

网友A:
是BIOS里的12V高还是CPU供电上面测量的高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让我们多一点积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BIOS里的12V高还是CPU供电上面测量的高

是我SB了 是万用表不准了  不过现在还是有问题 插上带供电的独立显卡就不显示 差普通显卡就正常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显卡不行或者电源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