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25主板,UP6103S8能用UP6109ASA8替代?

楼主(2017-11-20):
遇到一主板,V星MS-7525,不开机,诊断卡数码管不显示。

查U14 UP6103没有输出,5、1脚电压12V,7脚1.25V,因手头上没有6103,换上UP6109,还是没有输出。测Q47Q49输出端对地电阻只有15欧,拆Q47\Q49测正常,拆输出电容测也正常,输出端对地电阻还是15欧。
向各位大师请教:1、后级是否存在短路?是哪部位?
                            2、UP6109能否代换UP6103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让我们多一点积累。。

网友:
请教了,没有响应

网友:
每天都必看,每天在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输出端对地电阻还是15欧,应该没有短路

网友A:
UP6109好像不能代换UP6103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6109好像不能代换UP6103

看了不少关于6103、6109的贴子,看了MS7525的图纸,6103的内部基准电压是0.6V,6109的是0.8V,不一样。

网友B:
不能代换,我有块主板也是没有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代换,我有块主板也是没有代换的。

换了6109不行,换回原型号6103,输出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