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6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11-20):
故障现象
       拿到机器客户说不开机,二话不说拆机检测,接上可调电源电流跳变正常
维修过程

         拆机接上可调电源电流跳变正常,测量显示接口对地二极体值,阻值正常,上电测量屏1.8v供电正常,复位1.8v也正常

     直接拆下u1501,更换一个u1501,故障依旧,决定换个黑触摸试试可还是一样,回过头来想想,还是老老实实测吧, 扣屏测量显示供电正负5.7v,发现居然没有电压,哎 还是走了弯路,是不是刚才那个u1501是坏的,然后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想放弃了,然后翻开以前在学校做的笔记图纸
     c1154短路会导致无正负5.7v,于是试一试的心态测一测还真短路了,二话不说拆掉电容,从料板上取下装上去,经测量正负5.7v终于出来了,装上屏开机久违的苹果logo终于出来了

装机测试,一切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A:
你是不是说1554短路引起的   但你打出是1154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楼主是实地那期的,不错,这个问题在实地的时候也遇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说1554短路引起的   但你打出是1154  不知道对不对

笔误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楼主在学校看来还是用心做好笔记的,以后修多了就是经验了

网友:
楼主要相信大力出奇迹,细心才会赢

网友:
这个要接屏 才知道 可调电源 电流不正常   把

网友:
幸亏没整黑触摸   哈哈 曲折的弯路啊

网友:
1154找半天

网友:
学习了, 不错  谢谢分享,不显示经常会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