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台不遇的神奇故障华硕k43sv跑数后复位

楼主(2017-11-20):
k43sv接手跑数后自动复位,不上内存不会自动复位,刷bios无果,当复位产生是,南桥接受到的pg信号是持续的,没有跳变,南桥之供电也是好的,时钟因为做在南桥内部,那么故障就锁定在南桥上了,手头没有新的南桥了,索性加焊一下,果然,显示了,装起来,又恢复原状了,用吹机把南桥吹热,又能显示了,进coms一看
注意看年的位置,怎么变成万位了,南桥坏成这个样子,也是神了,
更换南桥后修复

网友A:
haha 哈哈哈 ,BIOS时间  几万年 ,人都死了变木乃伊了。。。。。。。

网友:
电脑变异了,电脑快要代替人类。。。

网友:
南桥是快要坏了是吧!怎么南桥坏了也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南桥坏成什么样子 是性能不良 引起的吗 时间变这样 第一次见

网友:
真是神了,这辈子头次见,估计以后也卡不到了哈哈

网友:
确实很少见啊

网友:
        如果不在乎这时间的话,桥会引起时显时不显吗?

网友:
是不是RTC电路的问提啊

网友:
这么神奇的故障都有

网友:
这电脑进了万年虫的毒

网友:
南桥还会有这种故障、。

网友:
这K系列的南桥怎么这么爱坏啊、、、、

网友:
时间变这样 第一次见

网友(2018-04-05):
引用 网友A:
haha 哈哈哈 ,BIOS时间  几万年 ,人都死了变木乃伊了。。。。。。。

好有喜感的回复,你真的太有才了,佩服佩服

网友:
  haha 哈哈哈 ,BIOS时间  几万年 ,人都死了变木乃伊了。。。。。。

网友:
万年劫,维修佬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见过 万年历了 还是南桥的RTC出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