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电容电感详细介绍

楼主(2017-11-20):
打开手机笔记本电脑的后壳,我们可以看到主板上布满了许许多多的电阻、电容、二极管等电子元器件,它们在电脑工作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缺一不可,而且主板上这些元器件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主板的整体性能,面对密密麻麻形状各异的元器件怎么去识别呢?
电阻(Resistance
电阻是对电流流动具有一定阻抗力的元件,主要承担着限压、限流及分压、分流的作用,还可以与其它的电容、电感和晶体管构成电路,完成阻抗匹配与转换、电阻滤波电路等到功能。
在主板电路原理图中,电阻常用大写英文字母“R”“PR”表示。
常见电阻1: 常见于电脑和家电中,手机不存在(体积过大)
常见电阻2:常见于笔记本电脑和台式电脑和手机中
电阻色环识别软件
贴片电阻图片示例
贴片电阻电路图示例
贴片排阻图片示例
贴片排阻电路图
贴片电阻不可通过原件读取,必须通过点位图查找原件位置并结合图纸查看电阻值大小(后续会教查看图纸和点位图)
电容capacitance:
电脑是一种容纳电荷的器件。是由两个彼此绝缘且相隔很近的导体构成的。
  电容具有一定的储存电荷能力,可以充电或放电。电容只能通过交流电而不能通过直流电,具有隔直流、通交流、通高频、阻低频的特性,在电路中起滤波、耦合、旁路作用,或者与电阻组成RC定时电路,与电感组成LC谐振电路。
  在主板电路上,电容一般用于供电电路部分,主要起滤波作用。电容分为有极性电容和无极性电容,其中贴片陶瓷电容是无极性的,电解电容是有性的,不能接错。
在电路中,电容一般用大写字母表示:“C”,单位用“F”法拉表示。
  在有些主板上,电容字符"C"前面加注一个字母,表示该电容所在的电路和部位,如"AC01"表示音频中的第一个电容。
 在实际维修中电容的故障特点主要表现为:
  a)引脚腐蚀致段的开路故障。
  b)脱焊和虚焊的开路故障。
  c)漏液后造成容量小或开路故障。
  d)漏电和严重漏电、击穿故障。
  F:一般电容的好坏粗略测量:
  ①看其外观如果有变形、变色、鼓包、漏液、发霉、裂痕,那么说明电容是坏的;
  ②上电后,用手摸一摸,如果有发烫感觉,电容也是坏的。
  ③拆下测量时,电容的二极体值为零,说明电容也是坏的。
④正反向充放电测试无充电过程为坏。红笔接电容器的正极,黑笔接电容器的负极。如果显示值从000开始逐渐增加,最后显示溢出符号1,表明电容器正常。如果万用表始终显示000则说明电容内部短路;如果始终显示1,则可能是电容器内部极间断路。
图示:常见小电容
图示:手机电脑常见贴片电容
电解电容体积较大不在手机中出现并且分极性 长引脚一端接电路中的正极
一般存在家电中,比如在风扇中做启动电容
电感inductance :
的主要作用是将电能转换为磁能并储存起,也可说它是一个储存磁能的元件,电感是利用电磁感应的原理时行工作的。
  电感线圈是将绝缘的导线在绝缘的骨架上绕一定的圈数制成,电感是线圈产生电磁感应能力的物理量。给一个线圈通入电流,线圈周围就会产生磁场,线圈就有磁场通过。通入线圈的电源越大,磁场就越强,通过线圈的磁通量就越大。实践证明,线圈的磁通量和通入的电流是成正比的,他们的比值叫自感系数,也叫做电感。
  A、电感在电路中用“L”加数字表示。例如L6就是编号为6的电感。
电感的单位是H,也常用mH或nH做单位。1H等于1000mH。
图示:手机电脑常见电感1
图示:手机电脑常见电感3
图示:手机电脑常见电感3
 电阻、电容和电感的区别方法:
  在实地很多小小白分不清笔记本主板上的贴片电容、电感和电阻,有很多人从颜色上区分,其实这种方法并不完全正确,在工厂里工作过的人应该知道,这些元器件的颜色是多种多样的,像电阻有铁黑色、铁灰色、绿色、蓝色,电感也有铁灰色、蓝色、蓝黑、绿黑、蓝白,所以从颜色不能完全分辨。那么怎么能分出来呢?比如:同规格的都是O402的贴片元件,区别方法如下:
  一般电阻比较薄,翻过来的电阻是白肚皮,在主板装料的过程中如果肚皮照上了,有个术语叫”翻白”,意思就是电阻装反了,电阻的侧面二边也是白色的,一般稍大一点的电阻是有标识的。
  电感比电阻要厚一些,是个柱体,四面的颜色是一样的,电感打值是通的,所以要区分0欧的电阻和电感,电感的对面是一样的,两个侧面也一样对称的,有的电感和电容差不多大,这时候就要打一下值来区分了。
  电容相对来说较厚,是三种元件中最厚的,四个面是一样的.所以电容其实很好分。
  我们还可以通过测量的方法来区分,电阻一般都是有值的,电感是相通的,也有的电阻是有阻值的,但一般会用特别的颜色标识出来,电容有充放电的特性。
通过以上电阻、电容、电感的详细介绍,相信各位对它们有了更多的认识,一定能很好的区分了吧!

新建 Microsoft Word 97 - 2003 文档.doc

word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基础知识。。。。。。。。。

网友(2018-01-14):
顶下,想起了刚学维修的时候。的样子。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初学者的好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我是一位维修新手,刚好学习一下 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