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外围维修讲解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7-11-20):
手机维修第一课时:品牌手机刷机教学
目录
1.刷机前准备 :1.1.采用优质数据线 长度为800mm最佳   推荐原装数据线以及品胜数据线1.2.手机接口正常 正极 负极 数据data+  数据data- 1.3. win7 64驱动兼容性最佳1.4.线刷要求电脑必须下好匹配驱动 (插线设备端口处会更新状态)2.刷机方法选择 :2.1 线刷 2.2 卡刷
3线刷常用刷机软件3.1. 刷机精灵(支持备份还原信息) 、线刷宝3.2  MIFLASH (小米、锤子常用) 强开9008端口 跳过小米锁 (刷机包 内函 images文件夹)3.3  SP_Flash_Tool高通救砖神器 通用(刷机包 后缀名 .txt文件)3.4  ODIN (三星专用)            (五件套 后缀名.MD5文件)或者(拆分 五件和1.PID文件 Bootloader. PDA .PHONE. CSC. 后缀名 4.MD5  以及 一个PIT文件 )3.5  爱思助手(苹果专用) 或者 ITUNES3.6 酷派 cda Coolpad Download Assistant)线刷 (刷机包后缀名 .cpb格式)4卡刷  4.1Recovery状态下卡刷)
Recovery模式指的是一种可以对安卓机内部的数据或系统进行修改的模式(类似于windows PEDOS)。在这个模式下我们可以刷入新的安卓系统,或者对已有的系统进行备份或升级,也可以在此恢复出厂设置。
Recovery 主界面:
reboot system now:重启手机(刷机完毕选择此项就能重新启动系统)
apply SDcardupdate.zip:安装存储卡中的update.zip升级包(你可以把刷机包命名为update.zip然后用这个选项直接升级)
wipe data/factory reset:清除用户数据并恢复出厂设置(刷机前必须执行的选项)
wipe cache partition:清除系统缓存(刷机前执行)(系统出问题也可尝试此选项,一般能够解决)
install zip from SDcard:从SDcard上安装zip升级包(可以执行任意名称的zip升级包,不限制升级包名称)
backup and restore:备份和还原系统(作用和原理如同电脑上的Ghost一键备份和还原)
mounts and storage:挂载和存储选项
advanced:高级设置
4.2(华为机可以三键强刷,)
官网下载卡刷包dload格式的文件夹放入SD卡根目录后三键强刷(按住音量+—键和开机键)
刷完后recovery会恢复为官方
5 刷机包资源共享5.1东海论坛
------------
东海 1.4W币永久号
号:chac
密:cc123456
5.2百度云盘
18170794339   123.520
2.6 T 刷机资源  (切勿删除)
6品牌机常用刷机方法大全
VIVO OPPO 小米 华为 酷派 三星 苹果
6.1 VIVO OPPO
1.线刷宝 和 刷机精灵
2.Recovery  卡刷
3.高通刷机神器 SP_Flash_Tool
6.2小米      :
1.线刷宝 和 刷机精灵
2.小米助手
3. miflash
4. 高通刷机神器 SP_Flash_Tool
5.小米4c 以上存在小米账号云锁 (刷机需记得云账号密码)
忘记密码情况下需要强开9008
6.3华为      :
1.线刷宝 和 刷机精灵
2.adb线刷
3.Recovery  卡刷
4.三键强刷  (新机型需要官方解锁)
6.4酷派      :
1.线刷宝 和 刷机精灵
2.cda Coolpad Download Assistant线刷
3.高通刷机神器 SP_Flash_Tool
6.5三星      :
1.Odin 线刷(最佳)
    2.卡刷第三方(小米魅族包)包需要用Odin先刷第三方recovery
6.6苹果      :
            1.爱思助手
2.ITUNES
3.苹果模式 :1.正常模式 2.DFU模式 3.恢复模式
正常模式 :正常开机状态下
恢复模式 :刷机或升级失败将会停留在   恢复模式
DFU模式 :DFU的全称是Development FirmwareUpgrade,iPhone固件的强制升降级模式
进入DFU模式: 先按住HOME键不放再按住开机键直到屏幕黑屏,黑屏后4-5秒左右松开开机键但是HOME键不要松开,直到爱思助手提示成功后松开
手机外围讲解电池
电池特性:
电压范围一般在3.7~4.2
电池电压为3.7v手机电量识别为0%
电池电压为4.2v手机电量识别为100%
电池电压低于3.7v时,手机即识别不到电池,充不进充不进电也有可能电池问题)需要激活电池(在电源正极4.2v电电池正极,电源负极夹电池负极)
电池电压高于4.2v时,手机即识别充满
电池可导致的问题:
不充电;
充电电流小
不开机;
玩游戏自动关机;(输出电流大时自动关机)
开机页面死循环(有点像砖头);常见机型:小米3.小米4 ;特别华为机型;
手机电池内置电路分析:
1.过充保护
2.保护
3.短路保护
1 手机电池内部电路图
B+ P+ : 即为电源正极VCC
B- :电源负极
P- :电源GND
ID 手机通过读取该管脚电阻的阻值来获悉电池的类型(根据阻值的不同来区分镍氢电池和锂离子电池,区分大容量电池和普通容量电池)
NTC: NTC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的简拼, 手机通过读取该电阻的阻值获取电池的温度值。籍以进行相应的保护动作,比如在0~45度以外的环境,手机不进行充电,在-20~60度的范围之外手机强行关机,以此来保护在非电池容忍环境里的危险操作。
电池与主板接触必须保证四线连接完整,否则不开机 ,不充电
安卓充电电路:
2 充电接口
3 测量电流配件
充电电压电流一般为 5v 1a
快充电压电流一般为 9v 1a~3a
充电接口坏导致:
1. 充电短路
2. 充电速度慢
3. 充不进
4. 数据无法传输
维修讲解:
1. 电器上下摇晃有电流跳变即为更换尾插即可
2. 如果不行,电源输出5v夹着充电两端检测电流是否正常正常更换尾插,不正常检测电池以及主板
3. 充电短路讲解,拿下尾插接口,夹3v左右摸哪里发烫,如电容或二极管挑掉即可充电
SIM电路
SIM卡座SIM卡有六个点接触 VCC VPP CLK RST DAT GND
一个卡开关
测量接触点是否正常万用表调到二极红表笔对地 黑表笔对测量点;二极一般500左右 有的手机vpp悬空)。
按键:
一般手机采用 第一种电路,所以用镊子一端对地一端对开机信号即可开机;
音量键也如此。
损坏导致
不开机;
开机死循环
听筒喇叭维修:
首先测量喇叭,万用调到二极档位测量听筒是否有小电阻(10左右)正常
检测尾插问题以及看图纸主板问题
指纹按键维修
安卓机:直接更换指纹按键可修复
苹果机:需要拆除指纹排线芯片压排(需要机器)或者更换新的HOME键(更换后无指纹)
注意:一般摔过的机子指纹不行极有可能是主板断线导致指纹坏查询电阻值对比则可判断断线
  苹果6指纹对地阻值
苹果6指纹电路
手机屏幕维修篇
1. 判断手机显示是否正常 不正常则更好总成
2. 检测手机触摸是否正常 根据屏幕类型更换手机外屏或总成
手机屏幕解剖
一:老机子 可拆屏
触摸玻璃盖板一体(外屏)  液晶显示屏(内屏) 背光
二:新机子 一体屏
类型1: 触摸玻璃盖板一体(外屏)  液晶显示屏(内屏) 背光
类型2: 玻璃盖板(外屏)  触摸液晶显示屏一体(内屏) 背光 ------(苹果全系列以及新手机系列)
类型3(自发光): 玻璃盖板(外屏) 液晶显示屏(内屏)   -----(三星屏 、OLED屏)
一体屏更换流程:
工具/原料
·
分离机、压屏机、除泡机、支架机、除胶机
·
·
钢丝、白电油、无尘布、刀片
·
分离液晶屏
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先将液晶屏原来的破碎玻璃给去除掉,一般我们这里使用到的设备有小庄液晶分离机、真空泵、钢丝等,我们将小庄分离机设置到一定的温度,等温度上来之后我们把液晶屏放在小庄分离机固定的位置上,然后开始操作,首先我们将液晶屏带有排线的一头对着自己,钢丝从液晶屏没有排线的那头的其中一个角进线,将钢丝贴着液晶屏的玻璃盖板,然后慢慢地控制钢丝将液晶屏分离下来,当差不多分到排线的位置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以免弄伤排线,因为排线的位置是特别脆弱的,不小心弄到排线会会出现排线断裂或者触摸不灵等问题。
清理液晶屏的残胶
液晶屏与盖板玻璃是由一种特殊材质制造而成的双面胶,一般我们称之为干胶,英文的简称为OCA。盖板玻璃分离之后我们要将液晶屏上的这个残胶给清除干净
OCA干胶
当我们在前面把OCA干胶去除之后就是要重新贴附一层新的回去,不能缺少任何一个,而且要熟练地贴附,不能有大范围的偏差和出现灰尘,否则会出现不必要的外观影响,但使用上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
贴合盖板
这一步是整个过程中比较关键的一步,所使用的设备压屏机也是比较关键的,因为关系到所压合出来的屏的质量,如果所选的压屏机质量不好的话容易把液晶屏压爆或者压伤。我们将贴好OCA和偏光片的液晶屏放进这种型号的专用模具里面,然后放上盖板玻璃,通过OCA胶将液晶屏和盖板玻璃粘合在一起,然后将整体从模具中拿出来平放在压屏机上,启动压屏机即可自动压合液晶屏。这款小庄压屏机的贴合面积是有14寸的,然后采用3个气缸和4个平衡柱,使用这样的压屏机所压合出来的液晶屏质量会更稳定,而且大的平板都是可以压合的哦!
去除气泡
当我们使用压屏机之后液晶屏上会出现一些气泡,因为目前市场上所出售的盖板玻璃都不是百分百平衡的,或许因为盖板玻璃上的一点油墨不平就容易导致气泡的出现。不过出现气泡也没关系,我们有专业的除泡机设备,都可以轻松地将这些气泡消除掉的。我们可以直接将整个总成(液晶屏与盖板贴合在一起的屏幕)放进除泡机里面进行除泡,几分钟之后就可以消掉所有的气泡,从而达到完美的总成。

网友:
复制的资料 ? 好多链接图片都不对  更正下或完善后发表

网友:
刷机都是这么麻烦的啊,这贴子也是太长了,我没有看完

网友:
刷机都是这么麻烦的啊,这贴子也是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