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手机会保留耳机孔么?

楼主(2017-11-20):
现在很多手机都取消了耳机孔,虽然我有时候也会用蓝牙耳机,但是说实话还是更喜欢用有线耳机。想请教下各位,取消耳机孔是未来手机趋势么?

网友:
取消耳机孔是未来,这个是必然的。
但是,绝对不是现在。
取消耳机孔,是在新的技术能够满足大部分用户需求的时候。
~~~~~~~~~~
还有部分知友没有理解我的观点。
再简单解释一下。
技术更新,是新技术以足够优势,让旧技术没有生存的空间。如果以强制性手段强推新技术,直接断绝旧技术,那就是扯淡。
就拿他们的例子来说,是因为光驱速度快,光盘容量大,且价格并不比软驱贵多少的时候,软驱就没有多少生命力了,所以软驱被淘汰了。同样的,是因为U盘、移动硬盘容量越来越大,越来越便宜,以及网速越来越快,所以,我们不再那么需要光驱,所以大多数光驱被淘汰了。
而现在呢,无线音频对比有线音频,有多大竞争力呢?type c,lightning 耳机对比3.5mm耳机,又有多大竞争力呢?
大家心里没谱吗?
~~~~~~~~~~
应知友要求,补一张IP7的拆机图。

耳机孔可以放哪里,自己看吧。耳机孔可以放哪里,自己看吧。
~~~~~~~~~~
评论区很热闹,有些知友拿苹果取消光驱来举例,说明苹果是引领潮流。
我想说,能提出这个观点的,说明他对这段历史的理解是有问题的。苹果当年取消光驱,是有历史背景的。这个时期,U盘、移动硬盘已经全面普及,互联网已经非常发达,对于很多用户来说,光驱存在的意义就只是安装系统的时候使用一下,然后基本上就闲置。可以说,这个时期,光驱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它退出轻薄本是历史潮流,是不争的事实。
这段历史,和软驱类似。
苹果之所以看起来成为了先驱者,那是因为它最先宣布这个计划罢了。
也许有些知友阅读理解能力有限,那么我再总结一下。
那就是,在光驱和软驱被取消之前,因为新技术的发展,它已经处于生命的后期了,它的取消,对用户体验影响并不大,反而,因为取消,用户节省了这部分不必要的开支。同时,就算是还有用户需求,这也是极少部分用户,对于他们来说,购买一个外置就解决问题,也不会太影响体验。退一万步讲,因为软驱光驱的适用范围小,就算是取消了软驱光驱,对其他的设备基本上没有影响。毕竟,软盘,数据光盘也只有电脑上进行读取记录。
然而,这个历史并不能类比于3.5mm耳机孔,因为,3.5mm耳机孔现在还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并且就算是手机上也属于大多数,还不算HiFi,mp3,平板,笔记本,等等。在现在音频输出没有革命的情况下,强行取消3.5mm耳机孔,对大家的体验是致命的。

另外,有知友指出,说一加无辜的,它并没有取消了耳机孔,是的,它现在是没有取消,但是,请看看它的机构在本问题下面的回答,真把我恶心到了,所以才有我这个回答。

~~~~~~~~~~
以下是原答案。

不请自来。
说什么取消耳机孔是为了更好体验的,都是扯犊子。
想变相的多挣钱,就大大方方的承认嘛,何必搞得好像自己是为了全世界人类过得更好而努力一样?

说数字接口更好的,没毛病啊!你可以在兼顾3.5mm耳机孔的时候,一样的可以让数据口可以输出音频啊!又不是有了3.5mm耳机孔你就不能输出音频了。这样我们不是一样的可以选择吗?
说什么无线是未来的,没错啊!但是以前有3.5mm耳机孔的时候,咱们就没办法使用蓝牙耳机了吗?
说取消3.5mm耳机孔是为了更好的防水的话,更不能同意了。你家取消耳机孔的手机,和索尼带着3.5mm耳机孔的去比比防水,敢吗?

明明就是一个失败,还非得吹嘘成未来。
有些人啊,真是跪久了,苹果拉个屎都说是香的。

取消3.5mm耳机孔,在现在就是反人类好吗?

现在,你苹果手机取消了耳机孔,你的iPad呢?你的MacBook呢?还不是得用3.5mm耳机孔?以后如果iPad,MacBook升级,取消3.5mm耳机孔,用什么接口呢?
你乐视一加华为小米学着这么干,你用typec。
然而,现在很多其他的播放器之类的,都是用的3.5mm耳机。
所以,如果说你用安卓手机,iPad平板,再有一个普通的非苹果的笔记本,你需要有三种不同的耳机。
而,此前,一个耳机就可以走天下了。

真想呵呵那些所谓的改革家一脸。
各自为营,各怀鬼胎,还各种吹嘘。

网友:
我发现,所有的无线耳机目前都存在一个问题:
延迟。

这种延迟一般在毫秒范围内,一般听音乐,看视频,打电话都不会怎么影响。
但是作为音游爱好者,K歌软件爱好者,这种延迟是根本没法忍的。
戴上无线耳机,这两种软件基本别想玩了。
K歌的时候永远比伴奏慢半拍。
打音游的时候永远按不到正确的 Key。
无数次为了玩音游和K歌,还得专门从 Airpod 换回有线耳机。

我觉得,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改进,那传统耳机就永远有无法取代之处。

网友:
对于许多习惯边听音乐边充电的用户而言,短期内接受耳机孔被取消这件事是比较困难的。但不得不承认,耳机孔与数据接口的合并,的确是手机发展的一大趋势。

我们都知道,手机的内部空间是非常宝贵的,而取消耳机孔可以为其它元器件留出更多的空间,这对于手机整体性能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另外,在设计层面,取消耳机孔后,我们也可以把手机机身做的更轻薄。

除了对机身厚度、手机性能有影响外,耳机孔的取消也改变了音频的传输信号。之前我们的手机普遍采用3.5mm耳机孔,用以传输已经处理好的模拟信号。而作为取消耳机孔后的替代,Lighting接口、USB Type-C这类接口则可以输出未经完整加工的数字信号,从而提供更加优质的音频选择。

虽然耳机孔的取消的确会对手机性能和用户体验带来优化,但是就目前的市场环境和研发进展而言,当前技术其实并不足以支持手机厂商取消耳机孔。无线音频技术还不成熟,暂时还不能提供与有线耳机相同的音质。此外,市场也缺少成熟的配套应对方案。我们可以看到,iPhone在取消耳机孔的同时,搭配Airpods给到了消费者完善的配套方案。但许多手机厂商在配套方案未就绪的情况下,贸然取消耳机孔,其实是对消费者的不负责。

出于以上的考量,即将发布的一加5T拒绝跟风取消耳机孔,而是选择在开发出成熟的配套方案后,再迈出这一步,力求在优化手机性能的同时,能够给到广大加油们更加极致的用机体验。

当然,就目前的技术发展方向而言,取消耳机孔确实是未来手机发展的必然趋势。

网友:
取消耳机孔只是为了强迫耳机也兼容usb-c吧!

你看电源可以usb-c,显卡可以usb-c,移动硬盘,键盘鼠标可以usb-c,就差耳机不能usb-c了。

苹果在新款笔记本中也试图取消除usb-c以外的所有接口。

将来如果everything都是usb-c,倒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如果usb-c口的耳机普及,取消耳机孔倒并不是不可能。

oppo不取消,显然是因为它没有标配usb-c口,那么耳机孔自然不能取消。

网友:
充电口都要取消了,更何况耳机孔

网友:
3.5口也不见得不能防水啊,隔壁大法从Z1开始耳机口就是裸露防水的啊。而且省空间?你手机外放不需要dac的么?

网友: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都太有钱了。
用过以前山寨机么?
各种micro usb的变种插口,耳机插口?不存在的。
充电口就是耳机口。
有什么用不了的么?
取消耳机孔又如何?
无线充电该进步了吧?
Type-C接口耳机也该普及了吧?

网友:
在不要求极致音质情况下,无线耳机真的是很好用的东西,少一根线轻松不少,不服挤个地铁,开个车?
要求极致音质?那你听歌用什么手机?

有人问问啥蓝牙耳机 我列几个
我现在用的beatx jd卖700多 买它因为有W1芯片
想买没买的Bose QC30/35 索尼1000x
都还不错

网友:
取消是会取消的,苹果推出airpods,安卓加入ldac都是要彻底取消耳机孔的意思。
其实没有耳机接口绝对不会不是大家不买一款手机的原因。只不过有点不方便罢了,边充电边用耳机打电话听歌的还是少数。音质有追求配好耳机的一般还是会买播放器。

网友:
是的。
当然我说的并不是未来多少年之后就没有带耳机孔的手机了,我说的是行业趋势,也就是说市面上绝大多数手机会这样做,例如现在的手机都配备指纹识别。
去掉耳机孔,防尘、防水是至少的优势,再者从元器件上来说,那个3.5mm的器件很占地方,现在的手机都要做的又薄又好看又全面屏的,所以能节约地方、提高利用率那一般都会做;体验上来说,无线的体验肯定比有线要强的多,而且随着蓝牙4.0的普及应用,技术上没什么障碍了。
再者,未来世界是无线世界。

网友:
不仅仅只有手机用得上耳机啊。
电脑怎么办
平板怎么办
我的国砖怎么办
且不说手机统一接口要几年
全世界所有的音频接口难道都要统一到type-c吗
如果你只用手机听歌,那当我没说。

网友:
我就不懂了,有线有什么优势。
我就想到两点,
1,同样音质的有线相对便宜。
2,不断电(说白就是直接消耗手机的电)。

那条线,真的把我恶心到了。无论做什么都会绊倒你,摩擦,顶手心,夏天还黏人。。。

加上现在大家开始做彻底无线的双耳蓝牙了,我认为有线的优势已经几乎消耗殆尽了。

别说啥音质的。你手机还不是不如大多数播放器嘛,拍照也不如单反啊。当初不也是说手机垃圾,音质不如MP3,手机垃圾,拍照不如单反。

那又是什么让你出门不带他们?

不就是方便嘛。

等着吧,再过一段时间,它就会和上面的一样成为发烧友专属的玩具了。

网友:
为了防丢又适应无孔手机,于是我需要配一个和板砖那么大的蓝牙耳机

或者,听音乐的人呼啦就减少了

网友:
恐怕是的

买转接头吧

或者等蓝牙充电的耳机....

网友:
这个得分厂商,比如苹果研发出了w1和airpods,未来肯定是陆续取消其他产品线上的3.5mm耳机口,来逼迫消费者买苹果或beats/b&o等其他合作厂商的蓝牙耳机。这个策略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里基本都不会改变。

比如索尼,自己取消耳机孔的可能性就比较低,首先这并不会带来任何好处,还可能会影响自家音频部门卖手机耳机。但是不取消也不会影响索尼推广自己的蓝牙耳机,毕竟去掉耳机孔还有很多其他厂商在干,索尼把LDAC贡献到安卓8.0源码里应该就是为了扩大自家蓝牙耳机使用范围。这样看来索尼可能是这波去掉耳机孔里最不亏的厂商,手机既不会被消费者骂,也不怕自家的蓝牙耳机卖不出去。

再比如vivo尤其是xplay系列,本身就是靠HiFi立足业界,去掉耳机孔的可能性就更低了,如果真这么干和ess建立起的合作怎么办?以后vivo拿什么在技术上充门面?积累下来的手机音频技术就这么不要了?xplay的销量有不少都是HiFi发烧友贡献的,去掉耳机孔了这么贵的手机卖给谁?

还比如华为可能会分多条产品线,nova2的声音确实还不错,如果华为仍有意把手机HiFi做下去的话这个系列就不会取消耳机孔;最新的mate10pro取消耳机孔很可能是因为技术实力不足,不能同时保证防水和裸露耳机孔;其余的产品线取消耳机孔的可能性不太高,除非也要做防水而且技术还是跟不上,毕竟华为又不做耳机,去掉了也没用。

其他的比如小米,也有一些蓝牙耳机的产品线布局,所以新系列取消耳机孔也是情有可原,但根据布局程度来看,其中仍有部分跟风的意思。

说白了,会不会取消耳机孔完全是个利益导向的问题,在出现某个和耳机孔有强烈冲突的新技术之前,保留耳机孔仍然会是许多厂商和产品线的选择,不需要担心以后买不到这样的手机,手机厂商多数还是长脑子的。

想起来安桥还有几个能打电话的安卓播放器呢,那个别说3.5mm接口了,2.5平衡口都给你带上,以后搞不好还能出个支持索尼的4.4mm平衡口的。

主流耳机厂商因为手机取消耳机孔而全面倒向type c接口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不是改个接口就能解决的问题,耳机厂商还需要额外为耳机配备一套数模转换器+耳机功率放大器,而许多耳机厂商都没有音频电路——尤其是小体积低功耗音频电路的设计经验,要研发这样的技术势必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许多国内外小规模的厂家都做不起。

同时设计type c接口耳机还有一个技术难点:音质。当耳机自带音频电路时音质的好坏完全由耳机自己决定,没办法甩锅到手机身上,所以耳机自带的音频电路必须性能优异,否则那就是砸了自己的招牌。如果是头戴式耳机还好说,腔体内有不少空间可以利用,塞下一块高度精简的电路板问题不大,但入耳式就没那么走运了——在入耳式耳机身上实现自带音频电路的通用方法是像线控一样做在耳机线上,如果把音质做好那么势必会变大变重,增加线材压力不说用户也会不乐意;由于usb输出限制,耳放的功率也高不到哪里去,所以type c接口的耳机也基本不会有低敏高阻比较难推的那种。目前为止我见过能兼顾音质强悍和电路体积小的入耳式耳机,只有Audeze的iSINE10/20系列,至于价格嘛,我相信很多人都消受不起。

网友:
我只知道未来一定会取消手机。

网友:
是的。必须是。没有耳机孔,甚至没有充电孔。这都是趋势。

网友:
我觉得会是这样,因为蓝牙、NFC等技术的不断成熟,线材耳机与无线耳机成本和音质的差距不断缩小,线材耳机天生的弊病会使线材耳机退出这个舞台。
作为日常使用的耳机,有线耳机的收纳整理是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吃”耳机的人,几年前几个月差不多就会断一副。据我观察尤其是与手机一起使用的客户,经常会用耳机线绕着手机绑一圈以节省空间,半年一副已经是烧香积德。
作为高端一点的耳机,线材带来的听诊器效应是一个线材耳机的死穴,尤其是降噪技术的完善,线材耳机使用过程中的听诊器效应几乎可以把降噪所带来的效果对冲掉。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无线技术几乎是必须的选择。

网友:
其他的厂商为什么这么做我不清楚,就不胡乱猜测了。
Apple 取消耳机孔说得非常清楚,在 Apple 的眼里未来是无线的,而且 Apple 做了Lightning 接口的 EarPods 和无线的 AirPods ,所以耳机孔就显得没有必要了,裁掉是必然的,且现在 iPhone 8 就有无线充电,边充电边听歌解决了,只是说边充电边边玩游戏不行,啥啥都要完美体验就买个 AirPods 就行,说到底还是钱的问题。
很多人说蓝牙耳机音质,在我看来这不是啥问题,大多数人的耳朵都是木耳朵(不爱听也没办法,这是事实。),不是天才或者没有经过长期音乐浸淫根本分辨不出来 4:23 秒的位置进了一轨贝斯。非要说音质烂你肯定不会用 iPhone 听歌。我的耳朵不敢说多好,但我认为 AirPods 的声音是好的。
多说两句吧,iPhone 这次的无线充电我是没什么大兴趣,总体评价就是,反正有了。除非哪一天 Apple 把 Lightning 接口裁掉,像 Apple Watch 这样,那就很满意了。您别说不可能,iPhone 激活过程有一个机身靠近自动同步设置的功能,那连接 Mac 上的 iTunes 也不是不行(技术不懂,胡乱猜测)。资料备份这部分早就不是问题,iCloud 备份很多年了。
电子消费品变成无线的幸福感提升很多啊,AirPods ,罗技 G900,不胜枚举。
最为一个脑残果粉,这里还是要吐槽一句,去年 iPhone 7 出来之后,各路吐槽、嘲讽大军都在说 Apple 取消耳机接口脑残,无法接受。而后,多少厂家跟风全部取消耳机孔了呢?今年 iPhone X 抬头刘海依然是被吐槽,但是这一点很好的是什么呢,其他厂商不会跟风了,为什么?因为这块刘海跟当初的 Home 键一样,太独特,你做这样的东西出来就跟锤子做圆形 Home 键的效果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