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外星人 15 R3 从未见过的奇葩报警

楼主(2017-11-20):
机器是15寸I7 6代 独显    CPU编号是SR2F0 网上搜出来是I5 6300U  壳子上贴的确是I7的标  机器型号 15 R3  版号 LA-D751P  1.0
这机器是19.5V 12A 的 用电流表隔离都不会出 只能用电池 故障现象是插内存风扇转转停停三次 然后先是 连串报警 比较快速 共报三次  还带点节奏  然后就是平常一样的普通报警 滴滴滴  然后滴滴  再然后 滴    这样 3 2 1 报警      报完后 又按着 这种节奏无限循环 不显示   供电全部正常   不插内存 不报警      第一感觉是BIOS问题 然后不管是从论坛下载的BIOS 还是淘宝买的 或者修改的 BIOS 刷上 都是 触发风扇瞬间停 自动触发重启风扇瞬间停  一直循环 换BIOS芯片后刷任何BIOS都是供电正常 不报警也不显示 换回原 bios还是最初故障报警  想问下各位大神 这报警是啥意思呀 以前从未见过

7559 8M.zip

网友A:
这样说的话,应该和BIOS没关系了,电流是怎么跳变的

网友:
看不了呀 12A 的只能用电流表充电 再插电池来修 单插适配器不出隔离的 这类型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说的话,应该和BIOS没关系了,电流是怎么跳变的

看不了呀 12A 的只能用电流表充电 再插电池来修 单插适配器不出隔离的 这类型的越来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