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A880T D3 V15,开机无CPU供电,已换了淘宝上的rt8855,故障依旧,求指点!

楼主(2017-11-20):
已发过一贴,当时是要查vdda2.5,在CPU座旁边的1117查到vdda2.5了有2.5V电压,
CPU供电芯片是rt8855,查工作条件,
24脚:5v
27,31,35,36,40脚:12v
41-46有高低高组合
48脚为高电平,3.3v
场管和电容电感都对地不短路
求指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rt8855本坛有通病,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A:
楼主修好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没有啊。。。。。。。。。。。。。。

没修好,这个主板CPU供电还有个从电源芯片给CPU供电,现在怀疑它,目前CPU供电0.24V

网友:
大神轩辕思天给我指点,我查了下,RT8855有从电源管理芯片RT9619A,现在测得4脚VCC有12V,1脚BOOT有12V,2脚PWM有2.3V输出为0V,干他看看!

网友:
照着图纸理顺开机时序,没有修不好的主板,只有不敬业的维修师傅!

网友:
在某宝上买了rt9619a,故障依旧,有示波器或许能查到原因,没办法,只能当废料板 卖了

网友:
楼主修好 别忘了和大家分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