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外号外,惠普新款一体机非常见故障

楼主(2017-11-20):
机器:同行送修HP 一体机没过保
故障:触发指示灯闪烁
维修站发主板过来更换过,适配器更换过,故障依旧。单位老大的电脑不敢耽误,让我不论价格,快速修好。
根据客户描述,主板换过,电源换过,剩下的就是屏和LED升压条,还有就是主板有可能坏的,但是几率很低。
检查发现键盘指示灯有反应,感觉问题不大。用强光灯看屏也没有暗屏,瞎搞一通后,扒开高压条的防护罩,用表乱捅了几下,发现有个电感短路。 一通查找,电容击穿导致。拆掉,修复

在此发帖主要想说明,此故障屏幕没有任何显示,你很难怀疑到升压条去。很容易导致误判。

网友:
幸好帮你排除了主板,如果没有排除那估计也要走不少的弯路

网友:
如果 是我修的,全部拔掉负载,主板接屏上电,看一看是不是暗屏行了。好判断

网友:
原来是大电感一端

网友:
碰到一体机直接插键盘。。。。。。。按下数字键有反应没。。另外就关机。一般主板好的就按下就关了

网友:
恭喜完修。 请问楼主该机的型号为何 ?以便日后碰到了好找, 谢谢。

网友:
果断加分,这种机器 我是修不到的    我也怎么回修这个

网友:
卧槽  让我想到了以前好几台类似的机器

网友:
66666666幸好客户帮你排除了板子。。。。。。。。。。

网友:
原来是高压板出问题引起的故障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