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线如何让人触电?

楼主(2017-11-20):
“男孩网吧玩手机触电身亡”这件事又被炒得沸沸扬扬,明明是5V的USB电源,怎么会电死人呢?真是奇了个怪!

网友:
非常巧!这件事我关注了,而且写了史上最详细的触电指南!

...更多精彩知识请看我的 汽车课堂
...更多精彩知识请看我的 维修解析
:)

前不久,“男孩网吧玩手机触电身亡”的监控视频引起了很多关注,也激起了很多疑问:

1)       男孩到底是怎么触电的?

2)       网吧的问题,还是手机的问题?

3)       时不时就听说手机充电触电惨剧,到底是什么原因?

4)       如何可以避免手机充电时触电?

来,我们一个一个破解!

—————————————分割线——————————————

先放此次事件的视频:

广西柳州网吧内一学生上网触电瞬间,网吧哪里漏电?
http://v.qq.com/page/o/m/8/o0304fp2pm8.html

监控视频引起了很多关注,有人大谈网吧责任,有人说手机质量问题,甚至有人怀疑到底是不是电死的…
纵观“边充边用手机”相关的触电事故,有空姐触电身亡的,有肩膀被炸骨折的,有手脸被烧伤的… 但鲜有文章认真分析触电原因,大多绕来绕去浮于表面,聊聊触电急救和建议不要边充电边通话就草草收场。

真相必须这么来看!

【视频里被忽视的细节】
我跟绝大多数人一样,没机会去现场调查,只是看到了这个视频而已,于是一堆疑问冒出来:男孩到底是怎么触电的?是网吧的问题,还是手机的问题?啥牌子的手机容易发生触电?...
为找到真相,我把视频看了不下50遍,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些被忽视的细节。

【一】触电前的一瞬间,男孩做了什么?

视频开始的十几秒钟,男孩在悠然无事地玩手机,然后突然身体僵直… 其实,并不代表前面十几秒相安无事,而是因为他做了一个小小的动作,引发了这起惨案。我们来回顾几个画面:
图:男孩悠然自得地玩手机
图:男孩往探了探身体,还调整了坐姿
图:瞬间发生触电,身体僵直

我们来关注一个画面细节,就是男孩的电脑桌下!在触电前和触电时,桌子下面是有情况发生的:

图:触电前,桌子下是这样的
图:刚发生触电时,桌子下是这样的

触电前,桌子下有一根斜45度的亮线条,这是什么呢?我画了一个示意图给大家看,你立马明白。

图:桌子下面的横梁

原来是桌子下面的横梁啊,这本来是一个加固件,很多人都用来放脚。你看触电时的截图,靠过道坐的那两个哥们,双脚也踩在横梁上的。
偏巧这个男孩玩手机玩到一半,想往前调整下坐姿,离近一点,方便看屏幕上的东西,这个动作引发了他习惯性地往前踏一脚,瞬间造成触电!

什么情况下会触电?

其实在视频的前十几秒,男孩的手机和全身已经带电,只是没有达到触电的条件而已。
人体触电的重要条件是,构成回路!电从某处接触人体,再从另一处流走,这样才会造成触电。我老家的真实案例:一个建筑工人扛着金属箱子,箱子已经蹭到了高压线,他却没感到异常,因为他穿着绝缘的工作鞋;他见四下无人,就掏出JJ小便,然后电光火石,直接毙命。小便避开绝缘鞋,形成了回路,所以引发了触电(如下图)。

图:电流回路示意图

可以肯定,之前男孩的手机已经因某种原因而带电,只是踏脚这个动作,构建了完整的电流回路,从手中的手机,经手臂、身体(经心脏)、双腿,一直到他脚上,形成了致命的电流。
对于家用220V电,普通的球鞋、胶底皮鞋都可以绝缘。如果男孩当时穿着鞋,那鞋的绝缘性一定比较差,或者他就是脱了鞋去踩桌子下梁的。

【二】为什么扯掉充电线后有巨大火花?

我们注意到邻座男生扯掉手机充电线后,桌子下面爆出巨大火花,于是观众惊呼,果然是触电了!这个简单的结论,在我看来,还有细节可挖。

图:邻座男生很机灵,果断去拔充电线

视频多回放几次,你会发现,并不是一拔充电线就出现火花,而是拔线在先,火花在后,而且火花还分三波。而网络上的评论仅挂出了下面这张截图,结论就停留于“触电了”而已。接下来我带大家看看关于火花的分析。

图:网络上评论采用的截图

第一波火花:充电插头跟男孩身体间的火花
充电线被扯掉后,插头划过男孩大腿时,细心的观众可以看到插头跟大腿之间擦出的火星。(下图中箭头所指的白色部分)

图:插头跟大腿间的火星(抓屏)

这一波火花是漏电的有力证据之一。说明充电插头已经带上了220V电压,之前通过手机、双臂、身体、双腿构成电流回路;在充电线被扯下后,这个回路被切断,但是在插头荡下时,又擦到了大腿,于是建立了新的电流回路,隔着裤子一路放电。这时的电流不再经过手臂和躯干,而是直接从大腿走捷径了。
插头之所以更裤子可以擦出火花,是因为俩者似碰非碰,就火花塞跳火的原理一样。

第二波火花:桌面下方的大爆炸

充电插头一路下荡,擦过大腿后,立刻爆出了巨大的第二波火花。

图:这张图估计被其他网媒都忽略了

从图上的投影细节可以定位出火光的位置点,具体方法我就不多讲了,属于建筑的投影原理内容,即已知光源和空间结构,你用几何方法画出复杂的投影形状,那考试就过了,我只是把这个知识反过来用而已。

图:用投影原理的知识,求出火光中心

火光中心在桌面的背面,如上图所示的位置,这是插头荡到了桌子下方,碰到桌面下的金属结构后爆出来的火光。
地面、墙壁包括桌子的金属结构跟接地零线是通的,而手机充电线又是跟220V的火线通的,之前两者中间夹了一个人,所以人触电了;现在干柴烈火终于直接碰面了,就爆发出巨大的火花,专业的叫法为“短路”。
220V家用电源,短路瞬间的电流巨大,是手机充电器输出电流的几千倍。巨大的热量足以熔化短路点的金属,所以在电脑桌面背面,距离边缘10~20cm处,一定找得到金属烧蚀的痕迹。

第三波火花:插座板爆掉

这一波就是网络传播的截图中的火花了,源于地上的插座板,巨大的电流把插座板的保险管烧爆。

图:插座板爆炸的火花

老实说,直到这一刻,我才看出地上原来是三个插座板啊。三个同时爆掉,说明是插座板级联的,这样的接法是很不专业的,平时尽量避免插座板一个串一个的接法,尤其是大功率电器。

【三】男孩用的手机为什么会带电?

无论是安卓还是苹果的充电线,充电插头磕上去就可以导电的端子,一定是最外面的金属护套,不信你看看插头特写。

图:苹果充电头特写

图:安卓充电头特写

插头荡到桌面下引发短路,说明这个金属护套一定是通了220V电压,本来它只应该弱电的“地”相通的。
5V的充电线竟然通了220V,这说明充电用的电源发生了问题。从男生触电时拉歪显示器的细节可以估计,他的手机多半是插在显示器后面的USB口上的,如果这样的话,那问题就在这台显示器上。
受害人家属如果想查明真相,把这台显示器送去鉴定是必须的。
【四】男孩的手机是安卓还是苹果?

注意到苹果手机的充电口插口那一圈是金属的,整个机身也是金属的,所以当插头的金属护套带上致命电压时,整个机身就是致命的(但这个电位并不影响手机充电和正常功能)。

而安卓手机走低端路线较多,塑料机身居多,所以男孩用苹果的可能性更大。
当然,前面已经说了,触电并不赖手机,而是电源漏电。

————————————分割线——————————————

【结论】

综合上面的视频细节,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很可能由于那台显示器USB口的问题,手机线和手机壳通上了220V火线;再加上男孩一个不经意的踏脚动作,两个因素同时满足时,导致了触电事故。

【手机充电真的这么可怕么?】

大家看到这里,可能已经对手机充电“肃然起敬”了。我再聊聊什么情况下手机线会“电人”。
家里的插座电压是220V,人体最高安全电压是36V,手机的充电电压是5V,而手机充电器则扮演了220V交流转5V直流的角色。如果充电器没有问题,手机永远不会造成触电。
那些手机充电的受害者,问题就在于他们的充电器。充电器本来应该将220V和5V隔离开,但是因元器件老化(变压器的初级、次级线圈短路,或电容短路等)导致220V电压“窜到”5V里,这样充电器送到手机的电压由原来的0~5V变成了220~225V(为了让小白好理解,我不严谨一把,电子系师兄不要喷我)。

图:手机充电器里的变压器

因为手机只认相对电压,所以照样正常工作,而摸到手机的人就带上了220V交流电,一旦身体其他部位触摸墙壁、地面、或其他接地物,就会构成电流回路,发生触电。一般来说,干燥的胶鞋、胶皮拖鞋等都是对220V绝缘的,穿着它们摸电门也不会引发触电。
这次监控视频里触电的男孩,我不能确认他用的是充电器还是电脑USB口。从他触电时,显示器被充电线拉歪的细节看,手机很可能是插在显示器的USB口上充电的,那么这个USB口就是漏电的元凶。
死者家属希望知道真相的话,直接把显示器抱走鉴定即可。

【充电时真的不能打电话么?】

上面已经说了,触电是因为充电器失效,导致漏电,而充电器根本不会知道你是在通话还是刷我们的公众号,所以触电跟通话根本没有技术上的关联,好心提出这个建议的人完全是误导。
如果漏电已经存在,你只要摸到手机就可能遭殃。而那些打电话过程中出事的案例,完全是因为当事人在通话过程中,不经意地触碰了其他地方(比如手扶墙、光脚着地),才引发了触电事故。

【善意忠告】

关键还是充电设备,充电设备靠谱的前提下,手机可以一边充电,一边随意使用。
以下几种方案是安全的:
1)       使用原厂充电器;
充电器,作为强电转弱电的设备,一定不能省钱,路边货比原厂充电器便宜那么多,你们不怕么?在哪里胡乱省钱,就会在哪里加倍偿还!
2)       使用笔记本的USB口充电;
笔记本电脑用的是电池或适配器转化后的直流电(14~18V),再输出5V直流,这种双保险结构,出事的概率会下降好几个数量级了。
3)       使用充电宝;
充电宝输出的是纯粹的安全直流电。
4)       用塑料外壳的手机;
就算漏电也电不着你。
5)       给金属外壳手机带绝缘套;
【题外话】

下图,爆震声后,左邻右舍投来目光,转眼又各自玩各自的游戏,实在是说不过去啊。

...更多精彩知识请看我的 汽车课堂
...更多精彩知识请看我的 维修解析
:)

网友:
同学们、老乡们,我是在外务工刚刚返乡的罗小居。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过年的小烦恼”,我和我娘,你们的李阿姨,在除了找对象的问题上,还产生了一些新的生活冲突。
比如说,ipad 的充电器和iphone充电器是不是可以混用。

我娘,一个朋友圈养生达人,认为这样对会有各种危险,轻则手机受损,重则人员伤亡。
而我,认为世界上只有两种充电器,苹果口的和其他。(并且常年使用一根线分出两个口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母女二人经过激烈的争论和严谨的实验论证后 ,我有了如下“科研成果”

先说结论:
1、选择大厂原装的充电器,安全保障大大提高。
2、现在快充技术已经比较普及,华为等技术领先的厂家已经能做到又快又安全
3、文末有安全用电小tips

下面是严肃的科普时间:
提问,把电充到手机里总共分几步?

  • 第一步;在充电插头里,从220V交流电变为5V直流电

  • 第二步;在手机电池里,一端阳极,一端阴极,以及两端之间的电解质。电压产生后,会驱使锂离子从一端转向另一端,进而充电和放电。

那么,充电时候的危险,会从哪里来?

(以下按照危险程度排序)

1、最危险:充电器进水短路!!
手机充电器的越来越小,和传统大个头的变压器相比,现在的充电器多使用体积非常小的高频变压器,有一些还带有输出反馈(光耦等器件)
无论是高频变压器还是光耦反馈一个是电磁隔离一个是光隔离,都是没有电器连接的,即使变压器或者其他元件烧坏,正常情况下220V电源不会串到手机这边来。发生被电死这种情形,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充电器进水导致电路短路。
新闻在此,真实性不可考
2013年7月8日晚,30岁的男子武建同在给苹果iphone4手机充电时遭受电击,武建同使用的手机充电器并非原厂生产,而是一个2厘米见方的充电器,外表也比较粗糙。

2、手机电池质量差,爆炸啦!
经过我各种查阅资料,手机爆炸基本等同于电池爆炸,都是电池的锅
3、手机质量差,充电的时候接电话
某个电子元件过度充放电,某个高频脉冲击穿了电子元件,然后放电,这时候又正好在打电话,就。。。
而且,这事儿似乎是有新闻的(真实性不可考啊)
2013年7月11日晚,南航空姐用正品iPhone 5充电时通了个电话,突然被一股强烈的电流电倒,年仅23岁,而8月18日就是她的婚礼。
4、爆电容
这个动静比较大,由于是开关式电压调节,一旦这部分电路有问题,电压不正常,最直接的就是爆电容。
5、爆变压器
多是负载引起,由于多数充电器虚标,多数还没有反馈和保护电路,变压器爆掉就非常常见。
但是以上这两种,只要不进水不损坏,这两种一般对人没有太大危险,但是由于很多充电器小型化,高压和低压靠的很近,很多充电器里面有没有充分的物理隔离,爆个电容这种能量很容易导致里面的元件错位、粘连从而造成危险。

那么充电保护现在市场上的手机都怎么做的呢?

我就家里的几款手机进行了资料收集
依次是华为mate9、美图VS4、iPhone7

1、iphone 7
恕我无能,我搜了好多各种各样的关键字,比如“i Phone 充电安全” “i Phone 安全 充电” 等等,都没有找到关于苹果手机在手机电池或者充电安全上的。。介绍
但是找到了很多关于如何保养苹果手机电池的,仔细阅读之后,堪称玄学,可能那男生看护肤保养的心情就是这样吧。。
比如,苹果保养党认为
1)新机入手前不要着急充电,正常使用电量到屏幕提示10% 时候,关机,再关机充电。
2)先插数据线,再插插座
3)充电时环境的适宜温度是10度-35度。
4)完全充满电后,不要拔出数据线,也不要拔插头!! 接着正常按开机键按住一小会,屏幕会快速先出现充电状态图一闪而过,接着出现白色iPhone  logo标志直到正常开机。
5)一个月以后进行完全充放电一次。
6)然后,完全充放电不能很频繁地做,据说会让电池的寿命下降很快。
7)手机如果长时间不用,不要将电量充到100%后放置,而是应该放电到50%后关机放置。
8)平时用到30-40%时,就充电。如果将电池用到自动关机了,把SIM卡取出来,换一部手机打。尽快找原装电源给手机充电,这种情况尽量不要用电脑或第三方电源,而且最好充电30分钟以上,再开机。

看完后我觉得,这是买手机用嘛,这是买个祖宗在伺候啊。
反正这么多年我都随意用,也没有觉得有啥问题。。。
大家糙着点过,没啥。。。

2、华为Mate 9
买苹果不爱做功课的我(因为真的没啥可以选),因为不喜欢手机太大买了iPhone7,然后我朋友买了7+ 跟我说景深这个功能好牛逼哦。我说我咋没有,一看,原来7不是双摄像头。
然后我又买了很早就有双摄像头的华为Mate系列,最!新!款!
最后选择买华为,除了双摄像头拍照、自带美颜功能外。还因为快充这个技术,真的充电5分钟,通话不止两小时,特别适合我这种在外面经常出差浪一天的人。随便一个咖啡店说老板麻烦充下电,半小时就满血复活!
而且讲真,在开始考虑充电安全之后,我最担心的就是这种快充安全吗,如果乱换充电器是不是就不能快充了,或者不安全了。
搜索之后我发现,Mate9在充电安全这件事儿上,是专门了做了宣传的。估计就是专门做了特殊的研发。针对整个充电过程,采用了 15 层安全防护网设计。智能充电芯片、电池、分流闸口、充电端和数据线接口5处,都分别出了电压、电流和温度的监控保护网。

3、美图V4S
作为一名网红,我必须拥有这么一个网红必备款,讲真自拍就是美!!不仅自动大眼小脸,我发现还会给你丰额头。。。。但是讲真,整体颜色偏黄,并不适合拍美妆试色。
充电速度并不快,好在也不太耗电,待机不管它能用两天。但是发热这个问题,用美图直播一小时是极限了。其实多个程序一起更新也烫的可以做暖手宝。
在充电安全上,抱歉我也没有找到信息。。。。反正跟苹果比,没有那么多讲究就是了。。。

还有其他大家关心的关于充电的问题

1)长时间过度充电会不会有危险?
不会。
当然是合格的电池不会。电池在出厂之前的安全测试,会在充满电的情况下继续充电7小时,并且输出电压增加到标准电压的1.06倍。经过了烈火烹油的考验,实践证明是不会爆炸的。

2)各品牌手机充电器能否混用?
可以,而且我一直这么干。
充电器不一定买原装,但是一定要买正规的。就算是iPhone和iPad的“大马拉小车”和“小马拉大车”,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3)充电器长时间插在插座上会有危险吗?
充电器空载功耗电流不大于150毫安,所以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但考虑到节能,还是拔下来较好。

4)充电器怎么挑选呢?
无论哪个牌子,多数充电器都是国内生产的,充电器本身没啥技术含量,制约的最大因素还是成本。
(绿色是便宜货,黄色是原装,可以看到差别,图片来源见水印)

而电流虚标几乎是所有山寨充电器的共性。有一个小窍门,大家可以买大品牌,比如微软、惠普这些过时产品的充电器,十几块的价格,却是一线产品的质量。

网友:
我只是感慨一句,中国真的应该普及CPR。如果及时进行心肺复苏,这个孩子还有救。

网友:
视频反复看了多次,真希望在触电后能有人出来急救一下,像这种情况还是有很大可能救回来的!
       生活中的风险不可能完全规避,我们能做的是在尽量减小风险的同时提高应急处理能力。在这网吧里的都是青少年,他们对于应急处理能力还有待提升。
心肺复苏很有必要在中学时期普及。在这里先普及一下,在心脏骤停的前10分钟称为“白金十分钟”,是急救的关键时期。脑细胞在缺氧状态只能存活4分钟,而且是不能再生的,死一个少一个,早一秒急救,成功的概率就大一些。如果你的家人、朋友出现类似紧急的情况,在救护车来之前,他们的生命真的就是交给你了。
附单人心肺复苏视频链接: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OTIxOTU3OA==&mid=402701814&idx=1&sn=5a5276239d92f8ff719e1d8d868a175e&scene=2&srcid=0326vZv5XCLJUl6BjI1w1SGZ&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网友:
真的有可能触电。本来我不相信的,经过前两天的亲身经历,真的不敢乱搞了。
----------------------------------------------------------------------
前两天,我在教室用笔电给水果充电(不是Macbook)。然后在我指纹解锁时,一股强大(其实可能也没多大,但是电着真的很难受)的电流通过了我的手指 。后来又被电了好几次,分别是胳膊肘,手指,大腿。后来我思考了一下 ,总结了造成触电的以下条件,希望能解答一下你们的疑问:
1. 天气比较热,我的手上出了很多汗。
2. 教室的桌椅是用金属螺丝固定在地上的。就像这样:
3. 凳子扶手上的木头垫片掉了,我的手肘可以直接接触到金属凳子,就像这样:
4. 我的小腿碰到了金属桌子腿。
5. 我用的是电脑USB口充电,而不是水果原装充电插头。
6. 指纹解锁模块是金属材质。
----------------------------------------------------------------------
将上述条件穿起来,就导致了触电事件发生:
电流从指纹模块传到我的手指,再从手肘传到了金属凳子扶手,蓝后经凳子腿穿到了地上,构成一个回路。
让我庆幸的是,我是用电脑给手机充的电,而不是劣质仿冒万恶的山寨不顾用户死活没有保护电路的简直和正品一摸一样的充电器,他可是连接的是220V市电啊啊啊啊啊啊啊!让我更加庆幸的是我用的是笔记本电脑充电而不是用了某奇怪网吧的USB接口充电。......可能有点语无伦次,你们看懂就好。
----------------------------------------------------------------------
分析一下他们是怎么触电的:
1. 记得有一个女孩,窝在床上玩手机被电。可能她背靠着墙壁玩手机,电流从她的背部流经墙壁倒入大地形成回路。
2. 网吧男孩。网吧的桌子腿一般都是金属材质的,而且机箱外面会有金属门将机箱锁在桌子下面,玩游戏时腿很可能接触到金属门或金属桌子腿(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才不知道呢……)。再次形成回路。
所以,悲剧就发生了。
----------------------------------------------------------------------希望童鞋们不要把这些事情当作耳旁风!!!!!!就像我以前一样......不过我现在真的真的是吸取教训了啊!有的事真的是亲身经历才明白。家长一再告诫我们不要充电玩手机,现在换做我告诫你们了!!曾经我和你们一样觉得这可能就是家长在朋友圈里又看到了什么耸人听闻的必转消息......
------------------------------------------------------------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也没弄明白为什么原装充电器不会出这样的事故和Touch ID模块里为什么会有电??!留给知乎大神回答......

我就是个打酱油的......
希望能让喃们提高警惕……

网友:
这个答案我在另外一个相似的问题里已经答过,有兴趣可以参考下:
链接:怎么看待“18岁少年网吧充电惨被电死”新闻,电脑充手机是否真的很危险? - Jackie He 的回答

原文如下:

首先回答题主的问题:用电脑给手机充电,本来是没有危险的,但当出现一定外在条件的时候,就会发生本案少年不幸被电击死亡事件。
从理论上讲,需要满足3个必要条件。
说完答案,下面我给大家解释下,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需要让大家了解的是电流致死的条件!
大家印象中的电流致死可能都是这样的:

或者是这样的:

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其实电流致死的场面常常并没有那么大,科学证实36V 10mA以内都是安全的电压范围,但是超出这个范围的话,就会有可能会危及生命。而正常情况下,只要电压超过36V,通过电流超过50mA,并且与人体联通电路就有可能导致呼吸困难心脏骤停而导致死亡。
从上面的信息我们可以简单了解到,致人死亡的因素中要求,第一是足够的电压,第二便是与人体联通的电路。
然后,那么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以后,我们再来还原一下事件——
触电只在一瞬间:
少年正在看电脑,此时正拿着手机在看东西(据悉手机正连着电脑)

此时突然漏电,少年被电的往后一弹随后晕厥
旁边的同伴触碰了一下他,立马火花四溅起来
此时少年已经完全不省人事,随后发现身亡,现场人群骚动
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少年整个触电过程中没有接触其他东西,只接触了手机和地面,而且手机是插在电脑USB上的,USB额定输出电流是5V,并不能达到36V的致死电压,那这位少年是怎么遇难的?
我们查询了更多的信息,然后在下面这条新闻中发现端倪。
触目惊心!监控实拍18岁男生充电时玩手机触电身亡瞬间(组图)_网易新闻
文章提到了事件的两个细节,第一个就是,电击事件不止一次,在2015年,同一个网吧发生过类似事件,那次事件和本次类似,被电击的原因是机箱漏电。

第二个细节就是,该学生当时的状态可能是赤脚,这名少年最后的动作应该是赤脚踩到了地面才导致的触电。

除了满足这些条件,手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二是手机缺乏漏电保护设计,一些山寨手机上根本没有电流保护芯片。这三种情况同时发生才会造成这一惨剧。
最后,到这里我们可以说出少年被电死的原因:
网吧的管理漏洞,已经出现过漏电的机箱依然没有整改;
手机的过电保护没有能正常运作;
少年运气不佳,在前两个偶然情况下还刚好赤脚!
而我们也不得不有几个疑问:
网吧的监管部门为何不作为,一个漏电电伤人的网吧为何能在不整改后继续营业?
手机的过电保护为何没有运作,是否是劣质手机带来的危害?
最最最后来说,为什么我能如此清晰的回答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作为“鲁蛋智充”(不知道的请百度)的工程师,刚在鲁蛋微博上我也回答过这个问题。我们这个产品正是可以让非原装充电器给手机充电时,达到加速和保护过电安全的这么一个小东西。虽然不能百分百杜绝这种不幸事件的发生,但至少会降级几率。

网友:
 一、有以下五种可能:

  • 充电器漏电,将危险电压导到了手机电源5V地端;
  • 手机有金属镀膜或金属边,金属边又和地线相连;
  • 人摸到金属边,人体其他部分又接地,形成对地回路;
  • 家里漏电保护器失效,或根本没有;
  • 发生这种危险时,附近又无人施救及时断电。

  二、手机充电的注意事项:

  • 刚买的手机最好充满8小时以上,最好不要超过12小时。
  • 之后下载电池医生或360之类的软件来维护充电,比如:手机用完电自动关机充电或手机电量用的剩10%以下充电都可以的。
  • 分清季节,很多人不分季节充电,夏天是最热的充电时间短些,不要长时间充电,最好8小时之内,最好是远离热辐射地方;冬天很冷是电池很难发挥最佳状态的时间,建议充电时间8小时以上。
  • 最好不要USB充电,就是用数据线连接电脑或笔记本等来充电。因为电脑和笔记本的电量输出和充电器输出的电量不一样,尽量不要这样充电。

网友:
手机充电线无法让人触电
漏电的充电器才会让人触电
从问题来看很可能是电脑电源漏电并且没有接地
劣质电源+无地线+无漏电保护才电死人

网友:
我想问一下
旁边的人如果救了他,有没有什么风险呢?或者有多大的风险呢?

网友:
正经答案去看最高票!我只是抖个机灵…
根据电容屏的触摸原理,我们时时刻刻都是在触电中哒!想不触电?5年前的诺基亚欢迎你!

网友:
首先我想说这个真的会漏电,本人iPhone5S,有个习惯,每次冲完电不拔充电插头也不拔下充电线,以至于一次无意间躺在床上玩手机的时候胳膊无意间压到充电线的插头,对,没错,就是插头,开始没什么感觉,忽然就有一种温度急剧上升到灼热感,我惊着了,然后反反复复试了好几次,用胳膊肉比较嫩的地方,轻轻触碰插头,在两秒的时间会都会感到温度急剧上升的灼热感。

网友:
红星闪闪放光芒,波纹不稳炸四方。

一定是用了劣质的电脑电源,击穿之后220v直接进5vsb,然后顺着usb线进人体。

网友:
开关电源的变压器原次边隔离实效?

网友:
高处摔过的充电器不要用。尽管外观可能没问题,但可能把内部的高频变压器的导磁材料摔裂,磁导率会骤降,励磁电流会很大,很容易出事故。

网友:
之前作过死,手机充电线大头插电源,然后用舌头舔了一下小头,就是插手机的地方,凉凉的麻麻的感觉,然后我没死,就酱

网友:
顺便提一句,现在市面上很多插座都自带USB,买的时候千万别贪便宜。
靠谱的产品都是要经过安规认证的(所以会贵),强电转弱电的开关电源部分至少会比较有保障。

便宜的产品省掉安规认证这一部分的钱,你会对它的安全(电气安全)放心吗?

PS:之前买的插座,接上数据线后,手机金属边框能摸到漏电,后来老老实实用回手机原装充电器了。。。

网友:
初中物理学过的知识,高票答案解释的挺清楚了
主要是要构成通路
我觉得答案应该是手掌湿润,而且鞋子非绝缘体触地

网友:
非常巧!这件事我关注了,而且写了史上最详细的触电指南!

...更多精彩知识请看我的 汽车课堂
...更多精彩知识请看我的 维修解析
:)

前不久,“男孩网吧玩手机触电身亡”的监控视频引起了很多关注,也激起了很多疑问:

1)       男孩到底是怎么触电的?

2)       网吧的问题,还是手机的问题?

3)       时不时就听说手机充电触电惨剧,到底是什么原因?

4)       如何可以避免手机充电时触电?

来,我们一个一个pojie!

网友:
看看新闻,涨涨知识!

我也想不通区区的5V怎么会发生触电的??

网友:
交流电击穿电路板后就触电咯吧这个

网友:
来自: 河北秦皇岛
只能说
1:网吧的强电施工不到位,漏电保护器没有装到位
2.网吧用的插排劣质,没有安全门,而且还不是阻燃到位的产品
3.学生用的手机充电头劣质
我这的群体都是学生他们是什么便宜用什么,网吧老板更是建店什么便宜用什么,,唉,只能说这是因果循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