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果手机的实际使用体验如何?

楼主(2017-11-20):
坚果手机的实际使用体验如何?

网友:
这是一个标准的400米跑道,我沿着跑道跑了5圈,这是坚果的GPS定位,我想静静。

也许这就是许岑说的,“在平坦的路面上曲折前行”……

----------------------我是9月20号的分割线----------------------

几天没上知乎,发现得到了这么多评论和赞同,有点受宠若惊,在这集中回答几个问题。

1.图中的APP是小米运动,因为我之前一直在佩戴小米手环,所以在购买坚果手机之后还是使用了它,因为最近身体不好没有去跑步,等过几天我会用其他应用再测试一次。

2.关于评论中所谓GPS加密的问题,我并不是很了解。但是有一点请大家注意,位置的整体偏离,和我图中所显示的曲折路线并不是一码事。大家可以看楼下的iPhone的定位,即使整体发生了偏离,但路线应该是顺滑的曲线。

3.在进行这次跑步的时候,我使用的是Smartisan OS 1.53版本,开启了系统的定位服务(请注意,在Smartisan OS里,定位服务只有一个开关,没有任何二级选项,没有任何网络辅助定位之类的开关,所以我只能认为开启定位服务就是开启了最高级别的定位

----------------------我是9月22号的分割线----------------------

大家久等了,激动人心的测试第二季来了。

本次测试使用了2台手机,分别是坚果手机和红米note 4g(骁龙400版)。本次测试坚果手机已升级到最新的Smartisan OS 2.0.1。跑步时,坚果拿在左手,红米note拿在右手。

1.为了避免APP可能存在的偏向问题,本次测试APP为咕咚运动。

2.在两台手机的咕咚都显示GPS强度为高之后,同时开始记步。

3.在出发之后,始料不及的事情出现了,坚果手机的GPS信号再次变成了弱,于是大家可以看到坚果手机上的出发点出现了错误,在我跑到图上位置时,坚果手机的GPS终于稳定到高。

4.在以低速跑了两圈之后,我放弃了继续测试,原因见图。

网友:
图不知道为啥没了,我补下图。。
(本人的票)(本人的票)

想不到最近距离的一次和老罗的接触会变成这样一个结果,手里捧着只剩下百分之一电量的坚果手机却无力给他充上一点点电,真的是充满着怨念。
罗粉了十年了,从最初的老语录新语录到后面牛博,始终觉得这个相声演员让“生活变得美好了一些”,从当年拉斯维加斯离婚通道到小朋友打架比发育,从家门口的樱桃树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个一个段子让我产生了很大期许,就像他发布会自己说的,骨子里希望他能成功。

所以当他在上海开发布会的时候,我千方百计的花钱买了张贵得票,一方面是把这些年听相声的票钱付了,一方面也确实期待这个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中年胖子是不是如他相声里面说的那样,做出了传说中的流畅不像安卓机的手机。

结果是悲剧的,当天那到时候第一次开机,在同事的簇拥期待中,结果激活失败...被同事各种嘲笑,我忍。毕竟池建强也解释了是被攻击了,在理解的情况下成功的开机了。

然而第二个悲剧紧接着来,手机背壳的颜色和手机主题不一样,手机后盖红色,主题是蓝色,红色主题本身还不带,被同事再次嘲笑...然后我咨询客服,还被客服愚弄了。。。

算了,大不了换个主题。认了认了。
然后进入了悲剧的第二形态,这个手机特别卡:

1.浏览很简单的APP会卡,比如网易新闻,虎扑体育,刷一下新闻感觉会掉帧,非常不流畅。
2.有时会不知什么原因突然死了几秒钟,滑动点什么都没用,然后过几秒恢复
3.微信朋友圈或者微博会特别卡,特别是往下拉刷新,那酸爽简直...
4.会不知道什么原因特别烫,然后烫得时候手机处于半瘫痪状态。
5.最痛苦的是在运行一些APP发热的时候来电话,你是无法接起来的,被同事无情的嘲笑。
卡不是我一个人说的,太多人说了,详情见坚果论坛:坚果手机论坛

最后一个也是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充电。
充电期初我是没当回事儿的,用了这么多年手机,从来没考虑过充电也会出问题,锤子的能耗控制是极差的基本上电量是刷刷的掉,而更奔溃的是手机不支持快充,基本上充电要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而且充电的时候是个暖宝宝(比较委婉的说法,我个人觉得小米是暖宝宝,锤子接近于小型炸弹)。最痛苦的是充电的时候手机是瘫痪的,这时候来个电话接起来的概率都不是特别高(有好几次音乐放了6、7秒才弹出接电话界面)

昨晚百分之70的电量睡觉,今早起床百分之20,滚烫(我后来看别人帖子有点明白原因了,他打游戏睡着了,但是第二天起来发现屏幕是黑的但是声音一直在,电也没了,好像后台默认还在运行?我那天确认锁屏睡得,估计后台还算我在运行吧),我怀揣着炸弹来到公司,用了原装的充电器充电,失败,  - 我告诉你别告诉别人哈的美拍,再也充不进去电了,特意拍了个视频 还拿白锤一起,这样有对比效果会比较好。
之前我说我对坚果就三点不满意,卡、发热、充电慢耗电快、然而万万没想到。这个一出前三个都不是事儿。现在还在加班的我手里捧着即将关机的手机,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脑子里闪过一句一句的话:和别人不一样,天生骄傲,不像实力派,理想主义也能成功,最后突然闪过了一句:资本家来到这个世界,从头到脚,它的每一个毛孔都流淌着血和肮脏。

电耗尽,引手攀红樱,红樱落似霰。

有人说我是黑。。。我是真的听老语录长大的,基本上所有老罗的段子我都记得清清楚楚,而且至此,我还是很喜欢老罗的。只是有两点让我很忧伤:

1.锤子解决了很多偏执的 处女座的人的一些问题,但是说到底手机还是用来每天用的,最重要的能耗、充电、流畅度等等非常不怎么样(我还是比较谦虚的说法),比如现场你说的哪些功能固然有用,但是我只是希望打开微信的时候很流畅,看个微博刷新下不卡。

2.因为我现在也在创业团队,在创业,我一直谨记你当年做英语培训说的一句话,就是当时别人问,你们家培训和新东方有什么区别,你的回答。如果产品上做不到不一样,那么服务体验上要不一样。但是我这段时间的感触中真的没感觉有什么区别,客服的回答还是爱答不理,论坛发个帖子还是被转移,其实我懂可能因为人多了量大了公司大了,很多时候你也无能为力,只是我对你有期待,就像你一直说的,你和别人不一样

网友:
作为一名就事论事的龙黑,我一直卧底在官方论坛学习小锤的帖子,
发现很搞笑的一点,
龙队员或龙粉吹的时候是这样的:我们流畅得不像安卓。。。。
当一些用户说卡的时候,
其他忠诚龙粉是这样辩解的:对千元机要求不能太高。。。

网友:
首先我不是X粉,也不是X黑,我只是一个普通使用者,也是一个Android开发者。
我是在去年9月入手了坚果,当时考虑换一个中等价位手机,正好看到了坚果的宣传语“漂亮得不像实力派,流畅易用得不像安卓系统。。。”,好吧,我被多彩的后盖吸引了,另外加上敢说自己流畅的豪言壮语,也吸引了我,然后我就买了一台。
入手感觉还算不错,除了塑感比较强,这也没什么,去年9月金属后壳的同等价位手机也没多少。入手感觉还算不错,除了塑感比较强,这也没什么,去年9月金属后壳的同等价位手机也没多少。
但用起来,我终于发现,锤子还是脸皮挺厚的,或者说运用语言的艺术很高超。“流畅易用得不像安卓系统”,这牛逼吹得。。。,除了Launcher桌面左右滑动比较流畅,我完全没感觉到流畅易用是指什么。
       后来我升级到了2.0系统,也就是Android5.1,刚升级后发现SIM卡无法识别,手机烫死,好在重启,重新插卡后又恢复正常了。Android L(5.0)之后可以启用ART模式,一般的应用理论上运行流畅度会有一些提升,但是我在坚果上完全没发现这些优点,只能说流畅得不像Android5.1。
      接着陆陆续续开始发现一系列问题,当时发现坚果支持NFC,然后我打开了NFC,兴冲冲的去给公交卡一卡通充值,结果发现没有任何反应。。。。。。下载了e乐充公交卡,发现坚果在支持的手机列表里,但是依然没有任何反应,更别说别的近场通讯功能了。看了一下很多人的反馈,NFC属于半残,很多人用不了,好吧NFC我放弃了。
       接着说说WIFI功能,同样的wifi环境,同样的位置,坚果下载一个豌豆荚apk文件(下载其他的文件也一样)速度为十几k左右,我手头还有一部letv 1s,下载可以达到几百K。哪怕WIFI环境很好,坚果的wifi下载也要比4G要慢很多,所以坚果是要强迫我们用移动流量吗??
        接下来是卡顿丢帧问题,这个算是很多手机的通病,特别是后台内存占用多后,前台App难免卡顿丢帧。我一个小App中用了一个三方库的动画效果,是一张图片慢慢缩放的,在坚果上,即使是把后台所有App清理干净,这个动画依然是一帧帧的播放,卡顿成PPT。其他类似价位的测试机则完全没这个问题。真想录一下屏幕,拿着质问一下说好的流畅呢!        接下来是卡顿丢帧问题,这个算是很多手机的通病,特别是后台内存占用多后,前台App难免卡顿丢帧。我一个小App中用了一个三方库的动画效果,是一张图片慢慢缩放的,在坚果上,即使是把后台所有App清理干净,这个动画依然是一帧帧的播放,卡顿成PPT。其他类似价位的测试机则完全没这个问题。真想录一下屏幕,拿着质问一下说好的流畅呢!
       类似手机发烫,以前都说某米像暖手宝,坚果烫起来也像个小火炉,电量啪啪的往下掉,弹框提醒没电了。。。。。。

网友:
为嘛不想想不管是在知乎还是优酷还是B站,提到坚果的基本都在黑,评论里面永远在洗白死逼,卡就是版本问题,换成2.0还是卡就是千元机你要求这么多干嘛,屏幕漏光就说正常现象,千元机都这样,可为毛同样级别的手机貌似好很多,充电慢还能和你扯半天电阻也是醉了,正儿八经的回答会说是低级黑,自身经历是个例,没自己买手机的又说自己都没有你
bb
个毛
售后垃圾又说自己怎么没遇到啊巴拉巴拉,正儿八经的说坚果已经落后行业标准又说手机不能只看硬件
得得得,我撤了

网友:
我上手一天,发现了几个问题,后盖不是能自动匹配屏幕主题颜色么……我红色的盖子,红色的主题,一直提示我是否更换主题颜色,我就点了更换,然后就变成黄色了……我自己手动改回红色的……尼玛自己弄个自动的还匹配不对我真是醉了……
还有操作系统……打电话为什么设置成一个按键呢……明明是双卡啊……严重不习惯……
还有移动数据开关,为什么跟打电话一样非要默认一个呢……你弹个窗我点一下不行么……
还有双4g……你只有一个卡槽支持4g啊……
我是买着玩的,本来没多少期待……等十月一回家送人好了……
又用了几天,再补充两点,后台关程序的话,不能直接拖走……得点小xx……
就下面有人回答的gps问题,是个完全定位不对,完全用不鸟的功能……
9.18补充,桌面误触太严重了,因为锤子设计的九宫格是占满整个屏幕的,意思是,一个页面放9个app的话,屏幕的任何一个点都存在着一个app,所以在滑动屏幕的时候肯定是先接触到app然后滑动,每次不注意的话都会误触到app。(一个解决办法是,每个页面右下角留个空格子,可是这样 ,右手操作的童鞋又会很蛋疼……)
司法考试回来,再补充,我本来以为我一个不开车的人对gps没任何需求呢……结果这次考试找考点附近宾馆,愣是用了半个小时,最后发现其实宾馆里我好近好近,而锤子的定位又好远好远……
说一下锤子更新2.0的小变化吧,我前面吐槽过双卡拨号只有一个按键,这次改成俩了~给个赞。数据开关仍然还是得去设置里进行双卡切换。别的常用的功能还没有明显的改变。
另外 定位的问题我是更新2.0以后才正式用的,所以不是系统的问题,应该是硬件模块的问题。
9.22昨天发现一个新问题,玩唱吧和全民k歌的人还是别买了,不查耳机的话,手机会把自己放的伴奏录进去……
9.23,就评论里头有个人吐槽我黑锤子,那我就满足他一下,夸一下os,手电筒我是找了半天才发现在下拉菜单里,但是它可以在锁屏的时候出现一个开关,这点挺赞的
2016年2月3日,今天知乎又提示有人点赞了,我就隔这么久再说说,已经几个月过去了,我换了新手机里,坚果从年底开始就各种死机重启,更新系统后不死机了,但是电量的流失速度已经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了,正常用,只看新闻和玩微信,半天就没电。如果电量提示剩余20%,那么你的手机只用微信都坚持不了十分钟。
我这个人比较懒,买了不到半年的手机没办法正常使用,按说可以找售后的,可是算了吧,也不送人了,就用来当备用机好了……
最后,我明确建议,别买坚果。

网友:
手机最重要的是要让用户有拿起来用的欲望,罗永浩也说过  “锤子的用法  不是盯着看 而是拿起来用”貌似是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一句话。

行吧   那就买来用用(买前已被洗脑),不到一个月,扔床头了,具体原因就像很多答案所说。

这锤子  真的很锤子。

网友:
一直以罗粉自称的。

朋友圈子里都用iPhone,只有我和我家黑妹坚持用锤子,后来黑妹改用iPhone了,我还在坚持用锤子。我一共买过2部T1,1部T2,2部坚果,自以为算是铁粉。

两部坚果分别送给我妈妈和我舅舅,因为我觉得坚果一定是这样千元机里最好的,近几个月以来,总会接到妈妈和舅舅打来电话说手机各种问题该怎么解决,我以为是他们用手机不小心胡乱下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把手机搞的不好用了,就一直也没当回事。

今天终于拿起老妈的坚果玩了一下,简直怒了,玩了10分钟,简直想去老罗门口直播砸手机,不仅卡成翔,翔都凉了。还有奇奇怪怪的问题,状态栏时间不变,永远定格在7:30,永远显示着满格的信号和满格的WiFi,即便我已经把WiFi断了,各种设置全部无效,恢复出厂无效,系统升到最高,无效。一搜发现出现这个问题的人不止我一个,成功解决的确寥寥无几,微笑emoji

此刻,脸,是烫的。

我自以为拿着好东西给妈妈和舅舅做礼物,可是在他们心里:这小犊子拿什么破逼玩意唬弄我呢。而我,今天才发现。

我暂且还认为Smartisan OS是好的,但是坚果绝对是差的,这是一部支撑不了操作系统的手机,一部让我丢了脸,也对老罗失望过的手机。

幸好,坚果不卖了

不知道锤子M1怎么样,突然就失去了把玩的兴趣,和勇气。依然还希望老罗能获得世俗的成功,至少看起来他是在认真做事的,只是他成功的那一天,可能背后已经没有我的一点点支持了。

对了,我换iPhone了

网友:
不是锤子黑,但是买了以后坚果手机用户体验很差,当时听同事买了安利我,恰好手机被偷,冲着便宜买的。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大部分时候便宜真的没好货是真理,总之短时间内再也不打算尝试该公司出的任何产品。

刚开始一切正常,很快就不太好用了
遇见问题如下,不知道是不是特例,这周末打算去售后维修。目前使用大概满一个月了,在JD锤子官方店买的。:
1.触屏问题
常见的有开机图案连续画了20次还是开机失败(每连续错5次会有额外等待时间),每次绘制轨迹都不完整所以失败,后来换成了短密码开机;

回复短信/微信的时候编辑好点击发布按钮没有反应,要把屏幕键盘隐藏起来在点才能够发出去(隐藏键盘前发送按钮和隐藏之后位置不一样),使用其他APP也会出现类似情况。

桌面分成了几屏来回滑动,有时候非常费劲,想要把APP图表拽到右下垃圾桶或者移动APP的时候不顺畅甚至动不了。刷微博或者知乎上下滑动也时长会很涩,看到有意思的内容着急往下翻的时候很崩溃||||||。频率我没有算过,但是每天都会发生。

2.常用的APP比如支付宝,微信什么的有时候很卡,不开心。

没有出现电池问题,手机热度也是能够接受的范围。
不玩手游也很少用手机看视频,只有些自认为比较基础的需求也没有被完全满足。
总之很不开心,还要被吐槽1000块以下的手机要啥自行车。
要是真的售后修不好,只想说产品都不好用,就不要谈情怀了,哼。

对了,原装的充电适配器还是坏的,根本无法充电,这个应该是个例。

网友:
成功地把我对小米的讨厌转变为推崇
换手机之前:我擦打死老子也不要买小米的手机了
用坚果之后:草泥马早知道还是买小米了……
港真,坚果看起来还不错,但使用体验还不如我两年前买的红米

网友:
听说我坚gps有问题?这么大人不会问路吗?

网友:
卡,忍了。掉帧,忍了。GPS没办法定位怎么忍?无论我怎么走,地图上的小箭头就是纹丝不动。

网友:
这是前几天在微博发布的~
现在说说退款后续 …
客服收到机器后说屏幕表面有明显磕伤,不能退款!
实际机器我手里不到24小时  屏幕膜也是后来才撕下来的…
手机一直放在桌子上 -_-# 我真不明白什么时候磕着了?
到现在还没退回来…
锤子科技 罗永浩~再见!再也不见!

9月22更新~
刚看了下退款纪录 9月15号银行卡到账 9月14号微信收到退款
期间多次打客服电话 均说退款失败… 最后一次打电话对客服说再不退款 打北京315投诉 客户回馈尽快会向财务部反应!不到两小时后微信收到退款!
说白了 还是没钱!周转不开
上面的没有黑不黑 只是实际使用体验! 知乎很少上…评论就不一一回复了!

网友:
去年十月买的坚果手机。简言之就是一个没有多少小金库的读书党在考虑换手机时被有关老罗啊情怀啊什么的微博成功洗脑了,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价格----但是用了两个月我就已经在后悔当时为什么不多花个几百块钱买华为oh shift!
我本来对手机也没有多少要求。但手机真的没有宣传时说的流畅,这时候一种被骗的感觉开始演变成嫌弃。是的,嫌弃。一旦这种情绪出现了他只会是不会停下的。
于是,什么官网手机后盖竟然这么贵
打着情怀的卡号标的什么价--shift!
手机发热--shift!---手机是真的很烫手
电池耗电太快不玩自己都会耗电---shift!
拨通电话速度慢--shift--不过幸好我是不长打电话的
虽然嫌弃是嫌弃,不过坚果的处女座设置也算稍微安抚了一下我狂躁的心。
同时照片和app的隐藏功能确实对我这种低调(一堆小秘密)的人还是很有用的。
至于楼上说过的gps 的问题我倒是没注意到。
反正再也不会买锤子的手机就是了
锤粉勿喷!

网友:
太差了,好么。。。用了不到一年,电池已经开始错乱了,有时出门用其他品牌的充电线,经常充不进去,最近原装的线也有时会充不了电了。
现在手机运行速度下降明显。

好吧,我承认,被罗胖子的情怀骗了

网友:
我是去年冬天的时候买了一个坚果文青版
入手后一直当做备用机在轻度使用,美,系统很简单,比较易用。

然而当这周我的ip6不幸被我摔碎屏之后,开始把坚果当日常机……
……
……
……
该怎么形容这一周呢?
……
……
……

这么说吧,因为它的卡顿,已经成功的把我从日渐好转的手机依赖症中彻底解救了出来。

网友:
忽然想起前任军军的好

网友:
再次希望解禁Google,让我太子爷Nexus来告诉你们什么叫千元机。
N系除了Nexus6以外都是400左右,还真的是千元机。
你们这些都是渣渣,喂斯大林

网友:
京东618,我抢购了坚果Pro,黑色的,1749(618当天有优惠五十元的活动),赠送半年碎屏险。
6月19上午到货,下午开机验货。
说实话,蛮漂亮的。
我个人很喜欢这个设计,比华为好看多了,除了荣耀Magic,甚至单看外表,比苹果更有设计感。
但是!罗老师请停一下!但是!玻璃和金属的接触面不平整!很明显的不平整!

换货的第二天京东客服给我打来电话说,根据锤子科技的要求,玻璃和金属面的差距不大于似乎是0.13毫米或者1.3毫米那么就不允许退换。
到此处,我已经不喜欢老罗了。我觉得老罗既然那么耿直,有这个规定就应该提前说出来,大大方方说嘛:我们的手机,玻璃和金属之间差一毫米以内都属正常,不予退货。
说出来嘛!
但是京东客服还是很给力,说帮我找了其他的缺陷,还说那个口,用久了,尤其用力按压就变大了,确实有使用隐患,最后帮我完成了换货。
我以为收到手机之后就万事大吉了,结果,大家看!

继续看。

继续看。

虽然前屏上的胶水是可以用湿纸巾擦掉的,但是我个人感觉很不爽。
我这时候已经考虑退货了,只是考虑。客观说,我很喜欢锤子的几个软件。
但是很遗憾我一分钟后,又一次把手机给激活了。
你可能要问我为什么会把手机再次激活,我想给大家说一下坚果Pro的按键设计是多么不合理。
都用过苹果吧?
大家拿出来自己的苹果手机,直视自己的苹果手机,你会发现苹果手机的按键都比较靠上,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
但是!但是!大家同时也会发现苹果手机的握感都非常好,尤其是Plus系列。为什么呢?因为你握着苹果手机的时候,你的手几乎是碰不着按键的,如图。

手机不是我的,套比较难看。
我用苹果基本上裸奔。裸奔手感才好。
而,锤子呢?
请看!

你正常握着手机的时候大拇指就会按着开关键!一按一个准。
所以你只有如下两种握法。

两种姿势,都他妈的很不舒服。娘了吧唧的!
放在兜里,误摁概率更大。
我就是一不小心开机了,实在受不了一个等待我激活的手机一闪一闪亮晶晶,所以…

综上,在目前两千元左右的价位上,我推荐小米6,我试过,小米6很不错!
锤子也挺好,瑕疵可能有点多,但几个快捷功能屌爆了,你喜欢,它就值得你尝尝鲜。

最后,我就一消费者,没收谁的钱。以图为证。
有人指责我换货退货,开裂这么明显,你不换货?
还有,你百度一下,小米手机是不是存在声音不清晰的问题。
我只是说用合理方式解决缺陷问题,你不求解决,那你牛逼,祝你手机天天听不清,天天开大口。
照片是用苹果6随手拍摄的,苹果还是牛逼,不服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