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iphone升级内存全过程

楼主(2017-11-20):
这个一个基本的升级内存简介。 很早之前就照好了,一直很懒懒得编辑。
这次的样机是iphone6.
iphone6,6plus。6s,6splus。7,7plus。都是一个套路,大同小异。
我下次专门再拍摄一个7,8,的

另外我还做了一个视屏录像,还没有编辑完。完了再给大家看
苹果的内存升级是升级存储空间,
就是把16G升级为32G64G128G256G

首先我们拆机,把他四分五裂。内存芯片就在中间L形的主板上。

这个就是16G存储芯片,找到它过后下一步就是把它取下来。换上左边名片上那个64G的。

上架准备手术,这个铁架是固定主板用的,必须有它,因为取芯片的时候要一定的力度,没有他的话主板不受力没法取。

取芯片就是用这个又黑又长的热风qiang ,我设置的310度,具体出风可能就300度左右,用300度的热风qiang 对着芯片吹,等内存BGA芯片下面的锡点快融化了就用小刀片撬下来。成功去下芯片,并且不破坏主板焊盘和保证芯片完整。

下面要做的事情就是着手装64G的硬盘了。再装上64G的硬盘之前还要做一件事,把原机16G硬盘里的资料提取出来写入到64G的硬盘里面,资料包括:序列号,型号,颜色,蓝牙wifi地址等原机硬件资料(并不是用户存储的照片通讯录等这个是要在拆机之前提前备份的),下面蓝色的四四方方的机器就是读写32位,64位硬盘资料的。

写好原机资料过后,又要用到黑乎乎长呼呼的热风qiang 把64G的硬盘吹热了焊接到主板上。64G硬盘我用的焊锡大概200度左右,所以热风qiang 温度调整到240左右,加热30秒左右就焊接上去啦。焊好过后用小风扇冷却就准备刷机啦。

刷机是为了新的64G硬盘和主板匹配,刷机完成,显示HELLO了基本大功告成。

现在把刚才拆下来的所有零件全部装回去,插卡激活进系统,(这个要强调一下,如果在写原机资料环节,写入不正确也能刷机通过,但是无法激活手机,只能在激活界面,需要取下硬盘重新写正确的原机资料。)

激活过后进系统,关于本机,妥妥的64G硬盘,还剩55G可以用,基本随便造了,不用像16G一样天天删东西。
本过程还有很多细节没有展示,毕竟图片照不了的细节太多, 我还拍摄了一个视屏过程,有兴趣的可以找我要,加我WX就可以。
以前还做了一个5sid的图片教程,都不知道哪里去了。

网友A:
16升级64那不是硬盘吗?不知苹果的内存能否从2G改4G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升级64那不是硬盘吗?不知苹果的内存能否从2G改4G运行

暂存就不一样了,固定的。7和7P的一个2G、一个3G不能通用。
别人升级硬盘存好东西,不要速度

网友:
苹果 手机  高科技 。 没玩过 。。 不懂啊

网友:
现在的uc看视频不能在线下载了,要不然大内存会更抢手,要不然手机可以存好多片:daxiao:

网友:
楼主用不同品牌的硬盘不会在以后出现什么问题吗

网友:
活少 买机器都怕回本困难 小地方不好做

网友:
310度撬硬盘需要多长时间啊 ?

网友:
楼主的广告做的不错。。。。。。。。。。。。。。。。。。

网友:
手工很不错啊,楼主一看就是个高手了,,学习学习!!

网友:
只能刷原来的系统版本吗?要是用户升级了还能激活不?

网友:
换过一个一般没什么事    还挺稳定了

网友:
很好的教程,下次握也发一个加点金币,哈哈

网友:
手工很不错啊,楼主一看就是个高手了

网友:
换内存动主板要内心强大啊!楼主厉害了

网友:
安卓手机可不可以升级硬盘。。。。。。。

网友:
这业务也不好干 ,成本太高,还有风险,收费嘛 ,都 透明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