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X250 时开时不开机

楼主(2017-11-20):
联想 X250 来时客户说时开时不开机,键盘灯闪,用电流表看循环掉电自动重启,拆开一看没进水啊,因为是有时能开机所以不敢乱动主板,遇到的说一声。

网友:
遇到这种先看看RTC电路  船长说过 RTC旁边的电阻出问题就会时开时不开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有解决,楼主解决了告知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有解决,如果楼主解决了告知一下  谢谢

网友:
RTCRST SRTCRST 简单的说你直接换个电池看看  然后在送给专业的笔记本维修师傅来修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有解决,如果楼主解决了告知一下

网友:
按着时序一步一步来,先干BIOS试试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一回,板子让我干废了,至今没修好,建议楼主测测时钟有没有复位

网友:
应该电池那部分出问题了吧,要自己具体检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