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9012和KB9022可以代换吗?

楼主(2017-11-20):
KB9012和KB9022可以代换吗?

网友:
这个最好不要代,怕出问题, 特别是EC 引脚的 供电不同的话,你看下图纸 只要供电脚一样 带上去 最多不亮,不会烧主板。。 如果 供电脚 都不一样 换上去 不是找死啊

网友:
这个ec是自带程序的 代换的前提是要刷好对应的程序

网友:
这两个芯片 可以通用 但是程序一定要 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