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25北桥供电电路

楼主(2017-11-20):
V星主板MS7525北桥供电电路
看过实际电路,D20、R610、C286没有,也没发现R281,不知道是不是吹UP6103芯片时将其吹走还是根本就没有。量过R280是3K欧
按UP6103的6脚基准电压0.6V算的话,R281电阻值应该为3K,才输出1.25V电压。
为啥电路中的R281是1K,哪位大师赐教下。

网友:
换6103上去,没有D20和R281,输出也正常,俺是个新手,哪位大师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