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B460E 电池可以开机,外接电源不开机

楼主(2017-11-20):
单插外接电源 不触发, 用电池可以正常触发。插外接电源待机,开关电压均正常,折腾了很久,后面发现,外接电源14V 以下就可以触发,最后发现是3.3V  5V 二级供电 的问题,,插上外接是二级供电在没开机的情况下就提前导通,导致检测不对,从而不能正常触发,而用电池时,公共点电压低些,不是19v,二级供电不会导通,加焊Q12 后好了, 用了几天客户又来了,最后跟换一个Q12 ,OK,现在都有10天左右了,未返修!

网友:
通说下Q12是什么管子,,电路中的作用吗???

网友A:
Q12 是一个6个脚芯片,控制二级供电管G级电压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Q12 是一个6个脚芯片,控制二级供电管G级电压

纬创资通 的 二级转换MOS 的  控制电压,,应该就是

网友(2021-12-03):
分析得很好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