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爱普生这颗弹簧是哪里的?

楼主(2017-11-20):
    我拆爱普生R290练手。最后装回去的时候发现多了这么一颗弹簧,请问各位高手,这颗弹簧是哪里的?拜谢!

网友:
我只看到吉尼斯世界记录,超薄智能手机

网友A:
这种弹簧一般是在进纸器搓纸组件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弹簧一般是在进纸器搓纸组件上的

搓纸组件我检查了半天,没发现哪缺弹簧

网友B:
机器从后面看,大搓纸轮组件的左面。这照片是230的,位置一样,弹簧好像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从后面看,大搓纸轮组件的左面。这照片是230的,位置一样,弹簧好像也一样。

谢谢了,兄弟

网友C:
这个搞了就进不了纸了,最讨厌修喷墨的,搞得一手,半天洗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搞了就进不了纸了,最讨厌修喷墨的,搞得一手,半天洗不掉

三天就掉了,或者被吸收了也不一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搞了就进不了纸了,最讨厌修喷墨的,搞得一手,半天洗不掉

去五金市场买洗手膏,就是工厂用的那种,10元一大桶起码用几年。不要买小瓶的

网友:
确实是搓纸轮上面的弹簧,这个还不好拆,麻烦的很,我都是大力出奇迹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