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55原来短路修好后还是不显示

楼主(2017-11-20):
这一体机原来是短路 短路修好后 还是开机不显示 测的没过内存 想着不能一下俩毛病 没思路了刷BIOS??? 可是原来是短路啊

网友:
是不是短路有外围原件损坏了。。。。。。

网友:
楼主 这问题 问的 ,有些看不懂呢,开机电流到多少   电压是否正常 版号 都没有 ,

网友:
你这说得太初略了,详细一点大家才有建议

网友:
电流应该已经过了内存了  不插内存电流0.85到1a跳变  插上内存1.1a电流 就是不显示  跟我换的19v场管可能有关系吗 就是19v进来的第一个场管

网友:
两个内存巢 上边的电流是0.85到1a  底边的内存电流1.1a

网友:
电压 正常  可以写个程序试试   最好淘宝买个  靠谱点

网友:
dingdingding,看看图片。。。。

主要是转点下载分。
为什么总有网页阻止内容弹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