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改WIFI解ID的方法还有效吗

楼主(2017-11-20):
手里有两台IPAD2 是正常使用的 3G版本 ID密码没有了    如果是 两个月前直接改WIFI版本就可以了不管他有没有锁    这次11系统让很多64位的IPAD无解了  不知道有没有波及9.35    如果是直接锁机的我就直接改了  现在这两台是正常使用的 改了在不能激活 那得不偿失   最近谁有改过并且可以激活的 麻烦说下

网友A:
没人分享吗  那只有我自己验证了 就是拆掉硬盘 原机的不动   改版本号 用其他的硬盘写原机的资料 试一下了  失败也能还原   既然都不说 那我也不说了哈  反正保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人分享吗  那只有我自己验证了 就是拆掉硬盘 原机的不动   改版本号 用其他的硬盘写原机的资料 试一下了  ...

坐等各位分享  如果都不分享 我也只能自己验证   能私聊的最好 这东西不要公开

网友B:
ID密码没有了  有id还是没有id?  3g改wifi 去id吗 个人觉得11以下不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D密码没有了  有id还是没有id?  3g改wifi 去id吗 个人觉得11以下不影响

我自认为也没有影响  还是问一下各位比较方便  改了不能激活 再去拆硬盘 自找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自认为也没有影响  还是问一下各位比较方便  改了不能激活 再去拆硬盘 自找麻烦

MINI 2  有测试架 3G 改wifi 如何可以通过验证?  现在还呆在店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INI 2  有测试架 3G 改wifi 如何可以通过验证?  现在还呆在店里

你这么一说 我都更不敢去尝试了。。。。。改wifi既然去不掉 那只能换套件了  目前MINI23无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一说 我都更不敢去尝试了。。。。。改wifi既然去不掉 那只能换套件了  目前MINI23无解

刚买的测试架。。 我自己都没试过。。 坐等大神出解决方法啊。。 要不真的是尸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买的测试架。。 我自己都没试过。。 坐等大神出解决方法啊。。 要不真的是尸体了

你怎么现在买测试架哦 11系统刚出不久  MINI 2 3 IPAD 5解ID目前无解的  至于该WIFI mini2 据说也和谐了  IPDA2因为是9.35的  改是百分百能改wifi 只是能不能顺利激活就难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现在买测试架哦 11系统刚出不久  MINI 2 3 IPAD 5解ID目前无解的  至于该WIFI mini2 据说也和谐了  ...

在考虑有没有必要买测试架。 以前也没什么量

网友C:
PAD2不用11系统吧。直接改识别电阻重刷机应该没问题吧。 不用动硬盘吧。PAD2硬盘很恶心,好像底层不通用。不能乱改底层。要原机底层的。不然会出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PAD2不用11系统吧。直接改识别电阻重刷机应该没问题吧。 不用动硬盘吧。PAD2硬盘很恶心,好像底层不通用。 ...

不用的 不管是双硬盘还是单的我用IP的是   随便写的 都没有问题  应该跟编程器有很大关系

网友D:
老铁   很不错   学习了 有机会交流交流 多多支持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铁   很不错   学习了 有机会交流交流 多多支持哈哈

看来是没有人愿意说出来哈  结果我已经知道了  既然大家都不说 那我也不说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