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170P小本键盘坏不触发备份BIOS

楼主(2017-11-20):
键盘坏了导致不触发,不接键盘待机电流0.015能触发开机。接了坏键盘0.010不能触发。转接头不对的话电流只有0.005,要注意哦,我差点被坑了版号是:11244-2 集显小本
chinafix.com.cn迅维网_HP 2170p 11244-2.rar

网友:
接键盘坏的,不触 发,少啊。。。。。

网友(2018-09-26):
我今天也遇到这个机器 了。。。
HP EliteBook 2170p Base Model Notebook PC
官网18年8月22号刚更新BIOS。我下官网的。进PE更新下试试

网友:
更新了BIOS还是一样的,但是键盘。测试过所有键都能按。。。。。。奇怪了。接键盘 就是2个灯闪。待机0.012左右
,按开关没反应,取了键盘就正常

网友:
但是奇怪的是。键盘所有键都正常啊,,,,,,,换个键盘试试了。只有

网友(2019-07-10):
刚好修到一台一样的故障,有个公共电路电容短路了,烧机成功后就变待机0.03不开启。

网友(2021-08-16):
刚刷好 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