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58进不了PE,进系统花屏

楼主(2017-11-20):
DELL 14-5458进不了PE,进系统花屏
一个小故障,但是还是发出来给大家提个醒
现在很多电脑都是低电压1.35V的内存   然后手上有时候没有这个内存没有好内存换的时候尤其容易误杀
原装内存虽然很少很难有坏的   但是今天我就碰到一台
进不去PE  原系统要进到桌面的时候花屏   幸好有另一台再修的电脑也是低电压内存  不然还测不了
一测竟然就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一台华硕的机器  能进PE 但是释放系统的时候死机  换几个硬盘了

网友:
我今天修一台机,进PE系统一半重启,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
细心还是很重要的 换换内存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都是先换内存试试.......

网友:
有些机器确实是挑内存

网友:
现在好多新机子都是低电压的内存,如果是上普通内存根本就不显示!

网友:
进不了PE经常是内存不行的,因为系统是加载到内存

网友:
有个种问题,是真的,迟早是要换内存的,就给他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