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15-3543不开机小维修

楼主(2017-11-20):
  戴尔灵越15-3543笔记本,板号13269-1 FX3MC,客户说机子要开好几次才能开得起来,不过拿到我这的时候开N次都开不起来,接可调看了下应该是过了内存了,过没过显卡就不太明显。不过按开关能关机应该是开机了的,只是不显示。
  拆机后测试了一下各大电压都有了,平台复位跟内存复位也正常,接着测了下屏接口。这个是5代的机子,屏接口是EDP的,背光19V有,LCDVDD没有,查来源开启都没有。

  D5201的1脚2脚都没有电压,一脚的EDP_VDD_EN来自CPU,2脚的LCD_TST_EN来自EC,想了想先吹了下CPU然后上电,结果涛声依旧,然后重新刷了一个BIOS再试,结果亮机了。后来还有个小插曲,刷完BIOS亮机后,屏幕上有几行英文一闪而过,随后风扇狂转,以为是BIOS有问题,又上官网下了个BIOS提取后再刷还是一样,开关机几次留意了一下屏幕一闪而逝的英文,大致意思好像是喊按Fn+X才能让风扇转速正常,试了下还真正常了。
  客户一直在看着修,就没拍照,也没啥技术含量,主要就是想来要点分,有点穷了。
  PS:这款机子官网的BIOS程序提取出来的程序直接就可以刷,感觉比淘宝买的亮机还快。密码设置那需要先键入服务编号才可以设置。

网友:
不错  写的简单易懂  清新脱俗 给楼主一个赞

网友:
大神求指教 另一路进EC为什么不是换EC而刷BIOS就好了

网友(点评):
我也不是大神哈,大家交流下而已。这个肯定先刷一下BIOS呀,能不干EC当然就不贸然干噻。

网友A:
刷BIOS能治疗很多病呀,后面说的“”设置密码“”,是什么东东?

网友B:
EDP_VDD_EN去往EC芯片可能需要程序控制才能开启

网友:
bios导致不亮。。楼主秒杀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刷BIOS能治疗很多病呀,后面说的“”设置密码“”,是什么东东?

这种BIOS里面没有服务编号,可以在设置密码哪里输入。第一次设置密码的时候如果没服务编号会要求你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EDP_VDD_EN去往EC芯片可能需要程序控制才能开启

嗯,程序出错导致没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BIOS里面没有服务编号,可以在设置密码哪里输入。第一次设置密码的时候如果没服务编号会要求你输入。

懂了,一般刷完BIOS服务编号都会和原来的不同或者没有!

网友:
每次看过都忍不住给楼主一个赞,技术文笔越来越NB了,值得小白学习思考!

网友(2020-08-04):
楼主这提醒了我们的以后留意一下

网友D:
不显示,怎样刷bios求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显示,怎样刷bios求教谢谢

吹下来用编程器刷啊

网友:
吹CPU是怎么回事   CPU我一般都不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