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简爱7G 维修 一例

楼主(2017-11-20):
海尔简爱7G  板号W930 1.1  ,开机不亮 ,电流0.7-0.8  不显示 掉电  , 想有可能是BIOS 问题 ,拆机看看 ,拆开后 发现进水腐蚀 ,但是 水进的不多 ,i/O 旁边有一点 ,PU25 旁的一个电阻PR552 腐蚀 ,清理IO  更换PR552 后 电流 直接跑0.5 了 ,先刷下BIOS吧 ,这种电流 BIOS坏的挺多的 ,刷过后现象一样 ,看来应该是主板电问题 ,慢慢查吧.       量各处电压 3v5v 1.5  1.8  都正常 CPU供电 瞬间起来 ,马上掉 ,往上查吧 终于查到 +3VSUS ,出来是3v  ,马上掉到 1.几 ,问题找到了  第4脚的控制脚断线 和PQ30飞线连接,.开机测试 开机 亮了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学习了啊。。感 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