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3V5V对地值明显偏低

楼主(2017-11-20):
本人最近遇到几台华硕的台式机主板,有时5V对地值明显偏低大概只有24左右,有时3v明显偏低,只有30左右,但是烧鸡又烧不出了,电流最大只有0.2a,有时机器还能亮机,ATX电源不保护,可以正常加电,请问这是轻微短路还是正常现象.主机均开机掉电.是不是华硕主板3v5v对地值低是正常的,以上电压均是系统3,5v

网友:
短路了应该不会开机啊。。。。。。。。。。。。

网友:
对地直流电阻正常的,转移思路吧

网友:
关键3.5V出来没有,偶尔还能开机不一定了哦

网友:
那应该就不是那的问题了,对地一般开不吧

网友:
同问:V星MS-7525北桥供电输出端对地电阻只有15欧,正常吗?拆两场管、输出电容测过正常

网友:
主板跟主板都不一样,不要太纠结组织,3,5正常就说明没有短路,短路了就会触发掉电或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