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开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7-11-20):
大家好,我是实地33期学员,今天来给大家装个B,在实地学习,过了CPU焊接的学员,老师会免费发故障板给学员,培训学员的维修思路,今天我从老师手中领了一块可以开机,但不显示的iPhone6主板。

接电,电流跳变正常,但是屏幕不显示
按照徐老师所教不显示维修思路第一步应该是测量显示的1.8V供电

显示1.8V供电在实物的显示连接座的上排第一个脚(点位图29#),测量后是有1.8V的,说明显示1.8V供电正常,接下来要测量的是复位信号(同样是1.8V)

点位图14#,测量正常,第三步是测量显示的I2C总线

经测量后I2C总线也是没问题的,到了这一步我已经开始有些急躁了,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没办法只能接着测量下一个条件,显示的开启信号

点位图的16#,实物图下排从左数第8#,好吧!开启信号也是有的,接着来吧!

装屏开机测量显示供电5.7V(FL2037),到这里问题终于出现了,显示的5.7V供电测量不出来,这一步要是没有电压的话是拆显示供电芯片(U1501)测量其供电、开启信号、总线,都正常的话就更换显示供电芯片。
就在我到显微镜想看看这个芯片的方向的时候(准备拆芯片),我发现显示连接座中间的位置有点裂了,我心里出现一个想法,会不会是连接座的问题呢?想到就干,也不急着动芯片了,先把显示连接座给换了先。
额(⊙o⊙)…图片已经上传不了了,给大家文字描述吧!大家猜猜我把显示连接座更换后能显示了么?
在更换完显示连接座后,到显微镜下看了下,没有连锡、没有空焊,然后我就直接接屏上电了,没有再去打值,(这个对于维修来说有点忌讳)结果屏幕亮了,屏幕亮了,屏幕亮了!运气就是这么好,原本还有点小担心,显示供电芯片在CPU边上,万一把CPU给吹爆就尴尬了(要是客户机就不是尴尬这点小事了)
好了,板已经修好了,但是维修思路还有一个步骤,就是5.7V供电是正常的话,第六步:要测量的是显示屏和CPU通信的MIPI总线,要是无穷大:断线、CPU虚焊 短路:CPU坏  值正常:CPU坏、暗屏

网友:
这B装得我给满分,修好了都这么低调

网友:
分析的真详细,迅维培训的精英就是厉害

网友:
思路不错。。看来在迅维学习的不错啊。。。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清晰啊,运气也挺不错的!!!

网友:
运气也挺不错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