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55烤热可以触发,冷久后又不触发

楼主(2017-11-20):
联想e555烤热可以触发,冷久后又不触发,非常奇葩,待机都正常,就是冷久就不触发,有遇到的不

网友:
加热部分器件,故障变了,就是某一器件出问题了,大范围可以用风枪,

网友:
你是吹了AMD的桥吧?不触发的时候查条件啊,不难吧

网友:
应该是热到桥了吧

网友:
你是吹了AMD的桥吧?不触发的时候查条件啊

网友:
进水的吗?冷板测试待机正常吗?

网友:
应该有某个芯片或者某个元件不良导致的

网友:
你是用什么烤热的?冷机时查待机触发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