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3V 1.1档51掉电

楼主(2017-11-20):
前几天拿到一片技嘉GA-B75M-D3V   1.1   故障是跑51掉电   过程就不写了   就是由于CPU没有收到DRAMPWROK这个信号    导致没有内存复位   由于DDR_15V到R246断线导致   不过我这个R246阻值也变了   换了一个飞线搞定     写的比较简单    不过大家还是希望大家多加分

GA-B75M-D3V Rev.1.0(零件位置圖).pdf

GA-B75M-D3V_R1.1 密码 rmadept.pdf

网友A:
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最好拍个亮机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最好拍个亮机图。

应该的   下次给补上

网友:
这案例还是比较少见

网友:
现在主板不贵,换个吧。。。。。。。

网友:
这个地方断线导致不过内存还没碰到过,谢谢分享好经验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  最好有维修的步骤和顺利开机的问题

网友:
说的有点简单了 最好有维修的过程步骤和顺利开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