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40-80 UVG1位置在哪里

楼主(2017-11-20):
如题 求解 在什么地方 看了几个小时了 就没有找到  还有UVG2电路图上面是一个40脚芯片  可是主板上面是8脚芯片 图纸应该对啊  其他元器件位置如电路图上面是一样的

网友A:
网卡上方,显卡下方,八角的那个不就是吗?

网友:
是不是图纸问题。。。。。。。。。。。。

网友:
这个还得自己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卡上方,显卡下方,八角的那个不就是吗?

不是的 ,那个是PU603  图纸上面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 ,那个是PU603  图纸上面是有的

你图纸都不对,上哪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 ,那个是PU603  图纸上面是有的

这个是CRT的转换芯片,在CRT接口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