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31R-5435待机0.001按开机键后电流变0.000

楼主(2017-11-20):
牌子:DELL
板号:12213-1 DNE40  AMD  MB      F77G4 REV   独立DDR3

问题:不开机
状态:拆机无氧化,无进水,外观正常。待机电流0.001按开机键后变0.000电流0.001-0.000来回跳。开机键3.3V不会跳动

今天脑子一片空白不知从何下手,请大神们指点,在线等。感谢了

网友A:
这样描述很难给你建议,你还是按开机电路时序一步步查,相信会有收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描述很难给你建议,你还是按开机电路时序一步步查,相信会有收获

嗯嗯,一步一步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嗯,一步一步来。

广州维乐?在广州哪里的 ?。。。。

网友:
描述的太少没办法帮你。。。EC待机 桥待机一步一步查

网友:
楼主这样描述故障怎么帮你分析呀。

网友:
有的时候放电就好了  或者刷个BIOS

网友:
有没有待机5v啊!!!有的话先刷个bios试试,不行的话就得一步一步查了!!!

网友:
待机过程没有完成吧?                                                        ,

网友:
先看有没有待机3v 或 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广州维乐?在广州哪里的 ?。。。。

广州番禺大学城啊!你呢?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广州番禺大学城啊!你呢?在哪里?

岗顶石牌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岗顶石牌西。。。。。。。。。。。。。。

那个档口,下次拿货的时候过去你那。

网友:
你先看看待机的电压有没有一起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