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中@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11-20):
电路图中@是什么意思,是没装吗,这解释不过去啊

网友:
没有的意思

网友:
应该是没有装。。。。。。。。。。

网友:
表示本方案此元件不装!!!!!!!!!!!!

网友:
这个真的可以 不装。。。。。。。。。。。。。。。。。。。。。

网友:
空的 没有可不装

网友:
长知识 了。

网友:
这就是原件没有装的意思

网友:
就是表示没装的意思

网友:
应该是代号吧,没装元器件,有点板子有电路的 ,配置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