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6能照相不能录视频

楼主(2017-11-21):
今天修两台小6都是前后能照相不能录视频,一台是重新刷机就好了,还有一台刷机还是老故障,只有拆机检查,拆开后发现板有进水的痕迹,观察发现下半部分屏蔽罩水迹比较严重,拆下屏蔽罩发现铃声ic旁边的3v跟1.8v供电电容已经发白像有泥沙的污垢!洗板水伺候刷干净,装屏接电源开机故障解决!至今还没搞懂是污渍引起供电不稳导致的还是污渍干扰了铃声ic里面的总线电压导致的

网友:
楼主又赚钱了额啊!!!属于秒杀啊!!!

网友:
楼主,这报价多少啊,  我参考。  我一般报价的都一百多

网友:
我是修统货的价钱不高!我还差7分就能下小6的精密图了谁赞助一下呀

网友:
楼主又干捡死鱼两条,:jingxia:这真是不费一分钱材料呀。

网友:
学习下,细心点,多思考,先从简单的处理开始

网友:
楼主又赚钱了额啊!!!属于秒杀啊!!!.............

网友:
小6不能录像一般都是2.85v供电不足导致的,和3V 1.8V没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