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大神,A1311一体机USB接口问题

楼主(2017-11-21):
这块板子4个USB口都没用。。VCC D+ D-对地打值都正常,VCC供电正常,,不想直接动桥,。请问这个USB芯片怎么去保护?在线等大神指点指点  是不是4600跟4620  7脚电阻去掉就去保护了

H55
检查PCH的 RBIAS 引脚 之类的,不行就干BGA

网友:
这是个USB-HUB,查电源,时钟,复位,管理总线,过流信号,先查一遍条件,

网友A:
插USB有没报什么错,没报错的话查桥的几组USB供电和时钟有没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USB有没报什么错,没报错的话查桥的几组USB供电和时钟有没异常

无任何报错,,,指示灯亮  没反应

网友B:
既然有电就不关这里
查数据总线及桥USB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有电就不关这里
查数据总线及桥USB模块

OK  谢谢  大神指点 。。。。。。

网友:
还可以去保护的么 。。没遇见过 查下过流信号

网友:
在开机能u盘引导吗不会是系统问题吧  排除了吗

网友:
没报错的话查桥的几组USB供电和时钟有没异常

网友:
请问楼主修好了吗?分享一下学习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