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30U3C,进不去BIOS,进不去系统

楼主(2017-11-21):
三星530U3C,进不去BIOS,进不去系统,这个本,板载24G固态,加普通500G,下面测试时,500G没有装,只用了板载24G.由于是板载,无法拆下来。
故障:自带键盘触摸进不去BIOS,把自带键盘触摸去掉,外接键盘,依然进不去BIOS.进不去系统,走到花那里卡机,不关机,不进系统的图片是这样的

上面出现红色的条纹,放大后是

高手分析下情况,看看是什么问题。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把板载固态24G拆了,没用的24G,厂家只是增加卖点而已。

H55
哥哥, 这个U盘改成U盘 不错的,速度不错啊,我用苹果手机的硬盘做了2个U盘,,速度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板载固态24G拆了,没用的24G,厂家只是增加卖点而已。

用了的啊,现在没有装500G的盘,可以进到开机启动画面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看吧 24g固态也没什么屌用 实在不行就把固态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了的啊,现在没有装500G的盘,可以进到开机启动画面

好像只能是做引导用的,我拆下放着几个了

网友:
24g固态也没什么屌用 实在不行就把固态拆了

网友:
这个会不会是屏坏了

网友:
内存换了试下看呢

网友:
这个好修是花屏吧,假焊一下显卡试试啊

网友:
就WIN10系统调成了,快速启动了吧,

网友C:
建议先刷一个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先刷一个bios看看!!!!!!

刷了一个BIOS,板载固态不认了,机器可以正常进BIOS了

网友:
24g是引导,系统恢复

网友:
之前我也回收到一台这样的笔记本 固态硬盘时找得到 有时找不到  实在不行把24G固态芯片取下来 免得影响正常使用。 你这个有点像花屏 加焊显卡 或者板载内存。

网友:
把板载的固态拆掉看看可行 不行的话就刷BIOS 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刷了bios没有呢?先刷一个试试。之前我遇到有一索尼的刷bios能进

网友D:
感觉是硬盘问题。。。。你可以先试下刷个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硬盘问题。。。。你可以先试下刷个程序

没有找到合适的BIOS程序,刷了BIOS,现在能进BIOS,但是BIOS里没有认硬盘,在PE下,只有固态,没有普通盘。我再买个BIOS程序去

网友:
进pe  引导修复试一下.............................

网友:
三星的有时候要专用激活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