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5笔记本开机不亮可以听到开机声

楼主(2017-11-21):
苹果a1465笔记本2013年的 开机不亮可以听到开机声 黑屏 屏接口没有供电 背光也没有供电

网友:
你这悬赏100也没人能实质性帮你
图纸结合点位,从屏接口供电查起。

网友:
这个机器背光这块出问题的多,要不就换上半截试下

网友:
             找个相同的上半部,或者板子试试排除一下,,

网友:
没有供电就查供电白,看是哪里产生的供电呀!

网友A:
就说了个问题。。好歹也先测下条件才能有人帮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说了个问题。。好歹也先测下条件才能有人帮你啊

按开机键后用手电照可以看到屏在熄灭

网友B:
修背光啊,背光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说了个问题。。好歹也先测下条件才能有人帮你啊

用手电照可以看到屏熄灭 没有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背光啊,背光电路的问题吧

也不显示

网友B:
背光有多少V的电压???????????????

网友C:
应该很好捡钱的吧,听你这样描述,有熄灭就一定有电压,只不过是会消失罢了。。。

网友:
还是一步步查背光和供电的条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很好捡钱的吧,听你这样描述,有熄灭就一定有电压,只不过是会消失罢了。。。

背光一直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光有多少V的电压???????????????

没有电压

网友D:
是不是屏暗硬气的呢   电筒照下看撒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屏暗硬气的呢   电筒照下看撒

屏接口没有一路供电  听见开机声就熄灭 了 没有背光 屏接口供电也消失

网友E:
苹果的机器点位和图纸好修都好找啊,为什么你没发 啊,这怎么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苹果的机器点位和图纸好修都好找啊,为什么你没发 啊,这怎么帮你

点位图打不开

网友:
是不是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