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2寸苹果你们都是怎么刷bios的

楼主(2017-11-21):
有个解密的  飞线刷不了  不知道是不是bios坏的    用的坏板实验一下   不行   现在用真机动手 试试  大家说说

网友:
              BIOS芯片不能拆下来刷吗

网友:
其实大家都懂的LPC接口飞线,没难度吧。这个拆芯片飞线也可,呵呵了

网友:
拆芯片 飞线

网友:
我乐了一下 主要是因为楼主的头像比较搞笑
飞线吧

网友:
一直都是拆下来飞线,就是麻烦点,量小

网友:
ok
了  可能料板bios是坏的    真机一次搞定

网友:
了  可能料板bios是坏的    真机一次搞定

网友:
换个芯片是下撒

网友:
苹果的机器没怎么修过,问题解决了吗?分析一下啊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拆下来刷。

网友:
拆下来 焊脚上去刷就可以了。接起来

网友:
不能刷的哦————————————————

网友:
先拆下来,然后在飞线就好了,直接在主板上应该不可以

网友:
苹果没修到过几台,也没遇到过12寸得,期待楼主发个BIOS图片看看是怎样的BIOS

网友:
我一般都是拆下来飞线,RT809H搞定

网友:
跟普通笔记本一样的刷

网友A:
楼主的是15年还是16年的12寸?16年我试过可以读,但不能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是15年还是16年的12寸?16年我试过可以读,但不能写

15年的  16年的料板没搞成功  4444444444444444

网友:
拆下来刷就可以了啊 楼主你还想怎么样刷呢

网友:
飞线 反正 挺麻烦的 。 楼主一次搞定 恭喜

网友:
这个我还是第一次见,愿闻其详。

网友:
拆下来用编程器刷啊  ,跟普通笔记本BLOS有什么差别吗

网友B:
神器在手,不怕所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神器在手,不怕所有

多少钱买的   便宜我也买个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器在手,不怕所有

网上这个卖好贵的    500多之前   现在不知道多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买的   便宜我也买个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现在还要350,有这个好多了,飞2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
把BIOS芯片 拆机 去编程器上 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