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104P 坑爹的微弱报警四声

楼主(2017-11-21):
机子是店里回收过来的  开始听到报警  心里暗喜以为是显卡   拆开来一看  我靠  集显的   查迅维的论坛资料   无数的人说刷BIOS   下了三个  最后一个显示了   然后放了一段时间让小弟装  结果小弟装完给我说  又变成一样的了   于是我换了BIOS芯片再刷   还是不行 又下了四个   然后又显了   然后过了段时间  又不显了  气的喷血  放在一边   过了一个月后  有想起这台机子    换了南桥  显了    高高兴兴  装起来  隔天有一样     再气
    然后就这样再放了二个月  今天又闲下来了  拿起图纸一个个量  发现给1.5V  实测只有0.9V   直连  机子亮机

网友:
你妹的.............
坑哭哥哥了

网友:
没有查下什么原因导致1.5V没有转换过来!

网友:
不是G级电压没有,就是管坏

网友:
二级转换管  和我以前的一样  偏低才这样

网友A:
楼主没有找下G级的图纸走向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找下G级的图纸走向哪里了

不找了
  心累   能显就好了

网友:
不显的时候,一查内存条件就会查到这个电压不正常的

网友:
这情况我碰到一次了,是进水导致的。

网友:
你的图片暴露了你。直接连接不好啊

网友B:
所以 不要被报警声 坑了  只能做个参考

网友:
能用住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 不要被报警声 坑了  只能做个参考

是的   该查的电压还是得量下  不然会被坑死

网友:
DELL报警有的时候是能误导人,DELL报警不能信太多

网友C:
楼主这机器修的时间 有点长啊 哈哈哈哈哈

网友:
能修好就能收钱了 虽然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机器修的时间 有点长啊 哈哈哈哈哈

店里回收的   闲的时候 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