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烧鸡

楼主(2017-11-21):
    今天真是倒霉到家了 ,早上出门电动车轮胎被钉子扎破了,来到店里,前台说有一台索尼不开机,让我看看,虽然有点老了,但看得出来,是高端商务机,型号   PCG-6N1T,上电,待机0.033,不触发,打开后盖,没看到CMOS电池,没办法,拆机把,不得不说,这机器太复杂了,我也是第一次拆这种机器,小心翼翼的,CMOS电池在触摸板下面,放电,没用,拿出主板,看了一下,没异常,公共点打值,386,反过来,黑表笔对地,打值,687,这就是短路了,2V烧鸡,用手慢慢摸,我草,突然专心的烫,

凶手找到了,我也付出了惨痛代价,以前短路的机器没少修,也被烫过,但这是最严重的一次

网友:
钱肯定也要烫手了,哈哈,楼主爽了

网友:
哈哈  好明显的烙印啊   估计要难受好一阵子的
这个跟被烙铁烫基本也差不多的感觉

网友:
最喜欢修这种机器了 秒秒钟搞定

网友:
SONY现在没了——————————————

网友:
电流先调小点烧,不然肯定烫手:daxiao::daxiao:

网友:
表示曾经也试过有那么深的印记,疼一天

网友:
烧鸡大法,任何时候都最好用.......

网友:
                     这个印子烙的比较好看

网友:
估计手的肿吧。。。。

网友:
楼主哥们真逗。。哈哈  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网友:
我每一次都是大概摸一下赶紧离开

网友:
如果长时间摸会烫伤的,这样情况还是要注意

网友A:
这黑表笔对地就知道短路了?

网友:
我都不知道被烫多少回了。。。。。

网友:
这个 老火 哦, 手都脱皮了。。 杯具 老火啊

网友B:
公共点正常阻值是四百多吧  楼主表笔反过来判断短路 没搞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正常阻值是四百多吧  楼主表笔反过来判断短路 没搞懂???

                     反过来对地值正常要2000多

网友:
呵呵,手没起泡已经很不错,话说386,687你怎么看出短路的?

网友:
现在流行吃鸡   不流行烧鸡

网友:
主要是钱烫手,钱不烫手大家也不会拼命的去挣

网友:
恭喜完修。 请问楼主, 公共点阻值,黑表笔对地打值,对地值正常要2000多(表拨到二级管档), 一般机器都是这样吗。

网友:
哈哈,高端SONY笔记本功率就是大,还不是纯短,就威力这么大。

网友:
估计论坛的人被大短烫伤的不在小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黑表笔对地就知道短路了?

同问,不知道公共点黑表笔接地能看出来短路,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0.687吧,这电容明显是B+点的滤波电容

应该是这样,我还以为是新套路呢

网友:
:要来钱就肯定要烫手的啊。谢谢分享

网友:
哈哈厉害了。又学一招了,疼得很呀,我也被烧过

网友:
2v太高了,我一般都是0.8-1.几,摸不出来再接着调高

网友:
太投入了                                厉害

网友:
挣钱是不容易                              的呀

网友:
维修不好干,付出的代价也不小,楼主挺住。。。。。。

网友:
我是烧手机主板,用鼻尖测发热的地方,鼻子被烫过,火辣辣的痛啊!

网友:
这是烧手指了,不是烧鸡了。。。

网友:
这么大的电容。应该很好就能感觉温度。楼主怎么烫的那么狠

网友:
好方法,那个测量短中这个还是没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