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坑人的华硕D540Y

楼主(2017-11-21):
今天一大早客户送来一台华硕D540Y 说开不了  接到手插上电源按下开关一看 可以开机  拔下电源按开关  没反应  报价 拆机  检测电池 正常    这时候想着就郁闷了   电池放电正常的  就是不开机  插上电源有能开 注意看主板电池接口 有一条线是连接螺丝口的 抱着试试的心态装上主板 装上螺丝   开关装上  按下开关    一看  这时候心里有一句MMP要说  开机了

网友A:
刷BIOS 看一下  好像BIOS问题

网友B:
螺丝问题,以前的螺丝掉了?还是怎么的?楼主不是捡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丝问题,以前的螺丝掉了?还是怎么的?楼主不是捡钱了?

就是这个螺丝松了  没捡到钱   只是捡到一台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 看一下  好像BIOS问题

机器没有任何问题就是那颗螺丝松了

网友(2019-04-09):
哎明细账

网友:
电池接口有根线是连接螺丝的?我怎么没有看到哦?我现在也有一台540,接电源才开机,拔掉电源不开机且恢复bios出厂设置

网友:
ASUS的是这样设计的,那个螺丝下面有短接电池检测信号的锡箔纸,不打好,就没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