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X240装了集显驱动 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7-11-21):
联想  X240装了集显驱动 进系统黑屏     BIOS刷了     主板也淘宝 买了一块     还是一样的问题    哪位同行遇到个这种问题    望告知    感谢

网友:
直接报换主板吧,这个问题不好查,维修时间成本高

网友:
是不是CPU  ,显卡    的问题,,,

网友:
缓缓CPU  显卡啥的试试咯,一般都这样 BIOS也有可能坏

网友:
你换屏线就好了,IBM机器就是这么神奇~~~~~~~

网友:
主板都换了还有这个毛病吗??不科学啊同志

网友:
主板都换了,那应该不是板的问题啊,

网友:
感谢大家   机器搞 好了  把屏拆了  重新上了一下屏线   就好了